[求助] 关于create_clock的时钟起点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2-09-25):
求助,对于一个有IO的设计

假定时钟clk是有外部输入的,需要经过一个IO在输入到内部的clk中

PAD_CLK -> CLK

那么在进行时序约束进行定义create_clock的时候,是否应该注意时钟的起点是CLK不是PAD_CLK?还是通过clock_latency的-source 来预估这个PAD_CLK到CLK的延时?

网友:
都不是,应该从PAD_CLK开始create_cloc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解释下为何啊?

我感觉虽然时钟是从PAD_CLK就开始进入了,但是对经由CLK分频得到的一些分频时钟,毕竟在代码上是用CLK进行分频的。如果选择了PAD_CLK作为create_clock命令的时钟,那么create_generate_clock在选择source的时候为PAD_CLK?

网友:
分析结构,PAD_CLK到CLK之间有其他PAD_CLK控制的FF吗?
没有的话,完全可以再CLK开始create clock,PAD_CLK到CLK之间
加些CLKBUFFER。CLK module的CELLs Bound在一起,放在CHIP中间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PAD_CLK出来之后的信号直接就是CLK,没有多余的FF去控制之类的

如果按照你说的给CLK也定义一个create_clock,那么“插入clkbuffer"是什么意思?通过dc后网表的修改来添加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Place前手动ECO添加。
    注意将CLK module放在CORE领域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