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请教高手指导

楼主(2012-09-25):
做了一个月的FPGA板级调试,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基本上熟悉verilog,和ISE Modlsim软件,本人想做数字前端验证,但是又不知从何下手,请教各位大神来给指点指点。

网友:
在大公司,前端验证分 RTL验证和FPGA验证;
在小公司  这些工作都是前端工程师来完成;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现在主要是新手,所以项目中的RTL级验证我也参与不进去,也没机会参与,就向您说的这活都让工程师干了,我现在在主要给做FPGA板级调试。但是我想学习RTL级功能验证,不知道你有什么要的建议?从软件学起?还是systemverilog学起?还是两者同时来?

网友:
学校的学生,表示都是自己学习,FPGA开发流程中的时序仿真、时序分析没做过,主要做算法实现,比较粗糙...

网友:
先调通,再想如何能够优化。再想如何能够确保你的设计质量~

网友:
个人感觉可以走以下几步:
1. SystemVerilog
2. UVM
3. SystemC
MAKEFILE, TCL. PYTHON. BASH 都要有点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