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 PAD都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2-09-25):
大家谈谈IO PAD有一些什么功能,接触的不多,希望大虾多多指教!

网友:
你是指asic的io pad?

网友:
IO PAD是指什么,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啊~~~

网友(2013-10-17):
ESD保护,简单的输入输出功能

网友(2014-01-15):
回复 网友B:

请教一下  PAD 都有哪些分类?怎么选用呢?

网友(2014-03-18):
回复 网友C:

分类有很多种吧input/output/inout PAD
power/signal PAD
clock PAD
一般选定工艺后,根据系统设计频率负载驱动能力等选择合适的IO
具体怎么选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