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1/4波长传输线做匹配电压会不会反射

楼主(2012-09-25):
(无正文)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
首先,反射的是能量,电压是静态假设下的度量
其次,匹配有不同目的,有最佳能量传输匹配,最佳噪声匹配等等,要看设计的具体要求.
不反射未必就是好的匹配状态, 比如说最佳能量传输匹配要求阻抗共轭匹配,但在低噪声放大器的输入端口去看却未必可以达到最佳噪声匹配
回到问题本身, 简单的可以假想一个1/2波长的传输线由两段1/4波长的传输线组成,在假想的接口处没有能量反射,然而,意义何在? 所以重点是要从电路系统的工作情况出发来理解指标制定的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发解释的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解释得清楚一点,哈哈,看不懂

楼主:
顶,求更详细的解释

网友:
反射就是看你有没有匹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