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optimize Design 問題

楼主(2012-09-25):
encounter有修正setup和hold 的optimize design
我在cts做完做了這個指令 發現它把我幾個std cell砍掉 造成有一個module是空的

有沒有辦法避免這發生? 因為module空的會使我後來的netlist和gds是不一樣啊!!

煩請指教!!

网友:
设置其FIXED或者直接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module_nam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你的回覆

就是這個module空的

所以我試過以下打法都錯誤耶~,我理解錯了嗎?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muxY8Bt]
**WARN: (TCLCMD-513):   No matching object found for 'muxY8Bt'
**ERROR: (TCLCMD-917):  Cannot find 'cells' that match 'muxY8Bt'
**ERROR: (TCLCMD-917):  Cannot find 'instances, nets, modules, or cells' that match ''

set_dont_touch [get_cells   mux2to1_widthbit17_35]
**WARN: (TCLCMD-513):   No matching object found for 'mux2to1_widthbit17_35'
**ERROR: (TCLCMD-917):  Cannot find 'cells' that match 'mux2to1_widthbit17_35'
**ERROR: (TCLCMD-917):  Cannot find 'instances, nets, modules, or cells' that match ''

网友:
把hierarchy instance name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