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SW中为什么会多出几个metal层?

楼主(2012-09-25):
今天把encounter中导出的gds文件导入到cadence中的时候,std cell 和金属线对应都挺正常,但是LSW中多了metal1到metal3和cut层(应该是接触孔层),就是图中L0上侧(不包括L0)的几层。。。而且这几层的颜色和样式都不对,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个会有什么影响吗?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了~~~~~~~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不是gds的问题 是tf本身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在我导入数字部分的gds之前,LSW中最上面的5层是没有的,这5层是导入gds之后出现的。。。应该不会是tf文件本来就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