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将1.2V的正弦波转换成3.3V的方波电路

楼主(2012-09-25):
如果想把一个0~1.2V的正弦信号,转换成3.3V占空比为1:1的方波信号,而且电路自身功耗需要很小(nA级的),请问有什么结构可以用吗?
电源是3.3V的。正弦信号时单端信号。

谢谢!

补充一下,0.35um的工艺,管子是5V的管子。

网友:
1:1,精度要求多大?
坐等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指占空比1:1的精度吗?
差10%以内可以接受。

网友:
信号频率是多少呢?

网友:
用比较器做?

网友:
nA 级的功耗模拟几乎无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频率是32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比较器做的话另一端怎么给呢,给个1V的电平?但是频率是32k,如果比较器功耗也会比较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如果只是用反相器实现还是有可能nA级的,只是会出现占空比不是1:1的情况。

网友:
无论是那种方式,如果电路不工作在sub-threshold领域,很难达到nA级。比较器要考虑到offset,而且需要标准电压和偏置电路,有可能达到高精度,但有可能牺牲功耗,还有就是很大的设计难度。用反相器单纯的cascade就可以实现,不高精度无法保证,因为各个工艺角下,switch point 电压无法固定,也就没法保证duty ratio的精度。祝楼主顺利!

网友:
用比较器不可能吧……
一个尾电流源就不止nA了

网友:
要是频率能除以二就好做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明白了,多谢!我仿真试试看是否能够满足后边电路的需求。

网友:
一看就是导师定的spec,楼主加油啊

网友:
倒是固定反转电压有电路,但nA级还是很不容易达到。。。

网友:
做个levelshifter 就好了

网友(2014-09-21):
同求一个电平转换电路设计~
1.2V伪随机方波 转 2.5V
菜鸟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