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电路

楼主(2012-09-25):
右边的电路好像不能正常工作,为什么

网友:
以前有人问过了,一个环路正反馈,一个负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明显右面的不能正常工作,整体上有两种反馈,上面的自偏执电流镜是正反馈,下面有个小电阻形成了一个小的负反馈,但电路整体来讲最主要的反馈是正反馈。
正反馈保证稳定的条件在于loop gain<1, 你分别计算一下上面两个电路的环路增益就知道右面的电路loop gain>1。所以正常用来做bandgap或是电流reference
的是左面的。右面的是错误的电路。

网友:
我觉得是这样的,上面的PMOS要求两路电流相等。但两路电流相等在下面的NMOS中无法实现。设左边NMOS的尺寸是K*W/L,K>1,右边是W/L。I_left=uCox*KW/L(Vg-Vt)^2.
I_right=uCox*W/L(Vgs-Vt)^2 < uCox*W/L(Vg-Vt)^2 < I_left/K

网友:
右边那个电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负反馈

网友:
都是正反馈,右边的环路增益远小于1是,环路是稳定的;左边的环路增益大于1不稳定。

网友:
搞反了.
还有实际两个都不能用。
左边的缺启动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左边的电流环路增益≈1/(1+gm*Rs),左边的电流环路增益≈1+gm*Rs,gm是源端接Rs的那个mos管。
   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像是说反了,右边的正反馈环路增益大于1,不稳定,左边的小于1,稳定,具体左边的有多小于1要看源简并电阻吧

网友:
   需要k<1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静态看,没什么区别;从动态看,右边不能启动。

网友:
mark下。实际电路中两个电路我都看见过在用的,只是没有分析书上之外那个条件应该是什么

网友:
左边电路是负反馈,有两个稳定解,0电流和不为零的工作电流,没有启动电路,电路最大可能会停在零电流状态。
右边电路是正反馈,也有两个稳定状态,零电流和大电流,都不是想要的工作状态,没有启动电路会停在零电流状态,如果有电压变化大于开启电压的触发,电路可能进入高电流状态。电流大小主要有电源电压和电阻决定,如果设计不能承受如此大电流,会被烧毁。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懂了,学东西就应该这么仔细呀!xiexie

网友(2012-10-28):
之前不了解啊,那天工程师给我讲了,今天在和碰见了 呵呵呵,要是早看见就不丢人了

网友(2013-08-23):
回复  vip

    左边的电流环路增益≈1/(1+gm*Rs),左边的电流环路增益≈1+gm*Rs,gm是源端接Rs的那个mo ...
引用 楼主:

楼主的计算很精彩。
定性的说,左边的电路Rs是负反馈(源极负反馈电阻,这个都知道)。上面4个管子是正反馈。
如果正反馈强,整体正反馈。反之,负反馈。
从楼主的推算可见其为负反馈,因为楼主把两个n管的gm看作一样。
具体计算可见这个帖子,真实精彩至极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96558&highlight=%BB%B7%C2%B7%D4%F6%D2%E6

右边的电路,RS和4个管子都是正反馈。通电,一定会振荡到最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都是正反馈啊
   一个增益大于1,一个小于1

网友:
回复 楼主:

明白了,多谢把我的心得总结以下:
1,判断正负反馈,要看环路增益的正负
2,判断稳定与否:要看A/(1-AF)的分母是否<=0

另:raziva书中计算环路增益的方法,貌似不适合自偏置电路。
而且,书中的计算方法,只能得到环路增益数值大小,会丢失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会丢掉符号的
     为什么不适合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raziva的方法是先算开环增益,在计算反馈系数。

首先,计算开环增益,需要把反馈网络断开,并把其等效到输入,输出端。
        ----对于自偏置电路,先从Mn1栅端断开;怎么把反馈网络的影响等效到输入输出端,这个我直接晕了

关于环路增益的符号:书上所举离子是负反馈,所以符号应为-,但是计算出来BF相乘为+,我不知道哪步出了问题?
如图所示,反馈系数B应为负的,但是。。。所以,我觉得丢失了符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  首先,计算开环增益,需要把反馈网络断开,并把其等效到输入,输出端。''

有道理

网友:
(1)这个电路可以看做是一个N管输入的共栅级跨导放大器。两个输入端的Gm不一致,这样可以区分出正负输入端,由此便能推断出环路的反馈特性。两个输入N管中只有当以二极管形式连接的那个N管为低Gm的N管时,电路方可工作。若两个N管都是增强管,且电流大小一致,那么Vgs大的那个Gm必然低,可工作的必是左图。

(2)如果右图以二极管形式连接的那个N管是低Gm的N管的话,右图电路同样也是可以工作的。例外总是有的,当然这种可能性极低,比如一个N管用增强型的,一个N管用耗尽的。

网友:
搞不懂!!!到底谁说的是对的

网友:
未必~与下面两个N管比例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错了吧,很明显两个都是正反馈,而且右边的反馈系数小

网友:
好了,通过计算就可以看出来两边的正反馈的系数,假如NMOS管左右分别为M1和M2,源极电阻为Rs。从M1的栅极断开,左边的环路增益是gm2/(1+gm2*Rs)*gm1,约等于1/gm1*Rs,Rs肯定大于1/gm1,所以环路增益小于1。

网友:
右边的电路环路增益等译gm1*(Rs+1/gm2)大于1

网友(2014-03-11):
又学知识了!谢谢诸位了!

网友(2014-08-11):
学的好细致

网友:
正回授與副回授的問題吧

网友(2014-10-29):
回复 网友D:
这个链接不错,分析很到位

网友:
谢谢楼主了,好问题

网友:
Thanks for everybody's analysis.

mpig

网友(2014-12-05):
Bandgap Reference的论文非常多,这里推荐17篇我个人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包括:曲率补偿、高PSRR、低功耗设计。17篇论文的..

网友(2015-03-14):
学习了学西了,谢谢各位

网友:
今天终于懂了。。谢谢你们!!!

网友(2015-04-22):
sodede的那篇文章很有道理

网友(2015-06-29):
回复 网友F:

   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右边的环路增益必大于1,左边环路增益合理选择管子尺寸和负反馈的电阻,可以小于1,工作于稳定状态,当然需要加启动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Louzhu.

网友(2015-09-06):
两边电路推导之后,环路增益的表达式只与下面两管的宽长比K有关。(当然忽略了体效应等)

网友(2016-10-07):
深入思考,这个好赞!学习学习

网友:
听师兄说这个一个华为还是中兴的笔试题,就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计算写得很详细,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2017-10-08):
学习了下环路计算方法

网友(2022-03-11):
感谢楼主提出的问题,以及各位前辈的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