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XPS里搭个基于AXI的系统但是不用microblaze行不行?

楼主(2012-09-25):
AXI总线上只要有master slave不就可以了么,如果不需要cpu,可不可以把microblaze省了?有人这么做过么?因为好多基于AXI的IP都在XPS里,coregen里面没有,所以想在XPS里直接搭起来。

网友:
用ZYNQ的话,默认会用AR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用zynq呢?普通的片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rry, not much experience with XPS. Only is it because of Zynq project.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片子,要用AXI总线至少得V6,S6后的芯片,V5是不能用的。
XPS不熟悉,不知道这里面出来的IP以整体的形式出来呢,还是一个个IP可以分开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