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xi control sig

楼主(2012-09-25):
When an AXI master performs a read
transaction, it sends a read address transfer which contains a start address and control
information through the read address channel to a slave.请问这里是指把请求读写的控制信息放到读写地址通道中?如果控制位为1位的话,读写各传送1个控制位,是不是浪费总线带宽?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AXI最小数据宽度应该是32,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可以看成是32位寄存器访问。至于多少控制位,就看你的SLAVE的实现了。

楼主:
举例说明:
读写控制位实际上 可合并为1位,如果按照那段英文的意思,读地址含1个控制位,写地址含1个控制位,是否浪费?

网友(2012-11-07):
这里的control informantin是指address通道里面的cache,protection,lock等信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想说,用一个类似write enable的信号标识读写,写的时候为1,读的时候为0. 用valid来标识一次访问。是这样吗?

如果我对你要表达的意思理解没有错的话。

AXI分了读写channel,因此从你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没有类似write enable这个信号了,在read channel只有一个valid,只要valid有效,就代表读;同样,在write channel只有一个valid,只要valid就代表一个写。

这样没有浪费啊,可以在一个cycle里并行一个读一个写。

网友:
跟带宽有啥关系?
lz先搞清楚带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