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大们关于多电源域中place_opt插入cell的问题!

楼主(2012-09-25):
现在有这样的设计,A、B、C是3个电源域,现在的问题是在做完place_opt以后,作用于3个不同电压域的cell都place到top层了,比如:A电源域中有个cell的输入要接电源,place_opt就是插入tie hight这个cell,但是工具不将这个cell放到A电源域中,而是放到了top层,需要设置什么选项可以实现相关的cell插入到相关的电源域中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设置工具分析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可以的 指定哪个电压域用哪个库的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的reference library只有一个库,我用的是tsmc的.18的standard cell,3个block的电源都是1.8V的,只是我需要其中的两个不是常开的,不需要的时候要关掉的,现在的问题是,tie high和tie low这些cell无论给哪个block用的,place_opt都把它们优化进top block里面,我需要的是给Ablock用的tie high cell 插进它自己的voltage block里面!

网友:
嗯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object_list top/A -max_library  lib ...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object_list top/B -max_library  lib ...
     ...
对电压域ABC都定义一遍试试看啊
我这么设置过 有用的

网友:
默认top的 也定义下  一共4个

网友(2014-03-14):
你好,可以留个邮箱请教下做多电源设计的flow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zg198312@163.com

网友C(2019-05-1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类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类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不好意思,我已经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当时咋解决的已经不记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已经不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当时咋解决的已经不记得了!

好的 谢谢你 我在找找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