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中怎样设置不容许route走macro上面!

楼主(2012-09-25):
RT!我有个macro是个空的cell里面只有一些pin的信息,没有任何的金属连线,现在在route的时候,有些线会走macro上面走,怎么样设置会阻止route经过macro,试着使用create_routing_blockage,没有效果!

网友:
1.做FRAM时没有添加Blockage吗?
2.用routeguide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在做fram的时候就要定义route blockage吗?route guide 不好用,好像只能定义rectangl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做FRAM时需要AddBlockage。
  Routeguide是不能切割的,但是你可以用多块拼成你需要的图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我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太灵哦!这个是整体floorplan!
这个是一角的route!

不知道怎么回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定M1~MTOP所以层的route guide都加上了?添加方法正确吗?

或者,做FRAM时添加也可以,FRAM做好后可以打开看看确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的create_route_guide命令的参数是-no_signal_layers和-coordinate这两个参数,使用方法对不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指定不要跑线的层数后还会在上面跑线吗?是不是上面没有跑线空间啊?
如果是这样,routeguide上也会跑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哦,那边route蛮拥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