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封装

楼主(2012-09-25):
流片回来准备芯片封装了,但是发现没打label。。。
      这个怎么办?看来只能直接封装了?

网友:
label 是什么?
要做bonding 图给package house
把你的pad 坐标都写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给他们压焊图的时候,他们不能确定引脚位置啊,流片好的裸片上又没有坐标的,所以很难根据压焊图来进行封装,这样的话封装出来的芯片就不知道正确的引脚了。。。

网友:
一般我们做的时候会在一个角上画个公司标志,表示1pin,只要把这个标志放在左上角就ok了
你这个情况只能根据pad的个数和位置,来区分四条IO ba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悲剧的是芯片还是左右、上下对称的。不知道封装公司能不能看到顶层金属,根据顶层金属的dummy来判断了。。。

网友:
封装公司明显能看到顶层金属的。不然人家PAD都看不到就不用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