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大神,这种信号的波形怎么加,内见详细图片

楼主(2012-09-25):
在candence中模拟仿真这种波形怎么加,它跟时钟周期不太一样,停一段时间又有脉冲波形

网友:
用开关切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亲,能说的详细一点么,我是个小菜鸟,你懂得

网友:
用verilog-A能写出来,建议搜索一下关于verilog-A`testbench的资料,祝顺利!

网友:
要是不嫌麻烦也可以用pwl引用一个文本文件生成任意波形。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建议,明天去试一试

网友:
有个switch的小模块在analogLib里面有。可以找一找用法

网友:
5#楼的方法更简单啊

网友(2013-02-08):
5#楼的方法正解

网友:
5L的文本文件是怎么弄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做一个与非门,两个时钟做输入。一个用来输入38k时钟,一个用0.83k的时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