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的design ware怎么使用?

楼主(2012-09-25):
如果想使用乘法器,直接写a*b,综合的时候会自动调用design ware的IP吗?

如果自己例化,怎么看库里面的IP?

多谢~~~

网友A:
确保你有design ware和compile_ultra的lisence,综合时用compile_ultra命令,就会自动调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 如果要调用 dw里面的 特定结构 怎么办?  用什么命令?  还有 怎么看到designware里面的东西 ? 可以看到lib里面有什么么? 希望能给回答一下 ,谢谢你~

网友:
两种方式:
1. 由dc infer。比如,你写一个a*b,并且指定了synthetic library,那么dc就会为你自动调用dw;
2. 直接在代码中例化dw。就像例化普通的模块一样,只是,不用指定这个dw module的源文件,只要告诉dc synthetic library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 a*b  如果你在脚本里面加了lib  直接调用 DW里面的单元 ,但是 如果想要调用流水线乘法器 是不是就得在代码里面做特殊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19-06-06):
引用 网友A:
确保你有design ware和compile_ultra的lisence,综合时用compile_ultra命令,就会自动调用的. ...

还需要compile_ultra 的licens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例化DW_mult_2stg就是2级乘法器,具体可以看dc/dw/doc下面的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