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bipolar工艺中npn可以用小至1uA的集电极电流吗?

楼主(2012-09-25):
如果beta是100 ,bipolar管子设置Ic=1uA ,那么Ib只有10nA,加上各种工艺角的变换,最小的时候Ib可能只有5nA,这么小的电流可靠吗?谢谢!

网友:
没这么试过,不过提醒一下beta是随电流变化的,1uA的Ic电流Beta应该到不了100。仅供参考。

网友:
看工艺了!有的工艺漏电都有1nA以上了

网友:
取决于工艺和版图。

网友(2013-04-17):
for real chip ..

hi-V mos current mirror => < 1ua
=> real chip fail

Low volt 5v mos  current mirror => < 1ua  =>
simulation OK , but mass production have yield loss .

and some low current bandgap design ..看過 1ua   M=48 .
每個都很小,

but 那是 CMOS  BCD PROCESS   parastic  bjt 當 diode , Ib 不太在意..

純 bipolar process  Vce leakage 很多是  x1 => 1ua  ..
以前碰過  leakage > 5ua , 誤動作..

网友:
主要取决于工艺

网友(2014-05-11):
可靠,取决于工艺

网友(2019-10-05):
还要考虑温度的变化。。

网友(2020-07-29):
The leakage current is greater than 10nA, it may affect the operation of your circu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