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现在业界用的FPGA仿真工具都有什么?

楼主(2012-09-25):
如题,除了modelsim还有什么?

网友:
fpga仿真工具,这个称谓本身就有问题,如果你是指仿真为fpga开发的rtl代码的话,这和仿真为asic开发的rtl代码所使用的仿真器并无两样,除了modelsim,还有cadence的ncverilog,synopsys的vcs,甚至一些开源的仿真器,也没有大的问题(速度、精度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