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IC6151出现以下错误bin/ksh: bad interpreter: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2012-09-25):
用的系统是RHEL5.7, IC6151 是论坛那个免安装版,,希望各位帮忙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kornshell ksh is missing therefore installing kornshell is necessary. This is a Linux issue not cadence issue. Good luck.
    kornshell ksh,则缺少,因此安装kornshell是必要的。这是一个Linux的问题,没有节奏的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好巧,我也是昨天装的ic615
我的开始也是提示缺少ksh,ksh是ic615必须的,所以要装这个shell。我的是unbuntu,我连了网,按提示就自动下载安装了,好像比较自动
不能这样的话,楼主也可以去下一个,这个应该很好找

网友(2013-01-10):
缺少ksh,最简单的方法是在rhel4版本中将其拷贝到rhel5中即可

网友(2013-03-25):
今天装iccap也遇到这个问题,我的系统是centos6.3的。看来并不是系统版本越高对软件到支持就越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