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是CAM?

楼主(2012-09-25):
大家,请教一下。原题是这样的,什么是RAM,ROM,CAM?
前两个都知道,这CAM不清楚啦!

网友:
Content Addressable Memory (CAM).简单说RAM和ROM是用户给地址,memory返回存在指定地址里面的数据。CAM是用户给一个数据,memory返回一个或多个地址,而且这些地址中都存储着指定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