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面的字体存放在哪里,找不到copy路径~~

楼主(2012-09-26):
我的ic6151在unbuntu下安装提示少了courier 和 helvetica 两种字体,于是显示出来的菜单有些有问题。去网上下了ttf文件安装,对照网上教程安装但还是比对不上,毕竟同一种字体还有很多种分类。
后面再我的另外一个linux平台发现有这种字体,但是发现找不到路径copy,请问谁知道unbuntu 或者说linux的字体存放在哪儿吗? /usr/share/fonts下面没有啊?

网友:
这个是缺少xfonts-75dpi这个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这个缺少的xfonts-75dpi在哪儿copy呢?

网友:
sudo apt-get install xfonts-75dpi
或者在新立得里面安装都行

楼主:
装了xfonts-75dpi还是不行,后面从因为的redhat的系统里面找到了这两种字体,移植到到了untunbu里面,搞定了。
另外后面发现可以装sudo apt-get install font-manager来下载任何字体。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