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管的电源线地线宽度

楼主(2012-09-26):
ESD管的电源线地线宽度有没有个建议值

网友:
根据芯片大小而定
如果为小芯片.W=50um
如果为大芯片.用一层吧

网友:
ESD 的BUS线一般不是20U嘛?寄生电阻在3欧,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想知道一般大家都是这么设计ESD管的,高人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的片子 一般都用2层吧?上下重合打满VIA  这个样可以降低寄生电阻

网友:
回复 楼主:
PAD to PAD 2ohm(书上写的,个人也在很多片子上尝试过), 当Die size很小时,保证线宽大于20um(非thick metal的工艺),当die size很大可以通过增加GND Power pad来减小pad与pad之间的线上电阻,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如果面积允许,可以尽量减小寄生电阻,这样有利于提高esd性能

网友:
版主 高人啊。PAD to PAD 2ohm这个在那本书上啊?版主能发些资料看看嘛。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记错的话,ESD in silicon integrated circuits 里面应该有讲到, 坛子里很多,个人感觉这本书真的很值得大家看看

网友:
这里的一层是指M1一层/或M2或/M3等,在整个芯片内覆盖;

网友:
一般30u就够了

网友:
一般书籍上建议做到5ohm-3ohm以下,芯片对角两个PAD距离最远,根据metal方块阻值,计算出BUS线宽;

根据我做过的项目(没有很大的芯片)和以及设计ESD结构的测试结果,
2500umX2500um以下的我都用的20um,越宽当然好,但die的面积也是成本考虑;当然与ESD结构有关,HBM模式通过8KV,所以对于小型DIE size,TOP metal 20um就够了

网友:
一般是越宽越好,但是你只要找到泄放通路,看看距离多少,算下R,就ok了

网友:
请参考ieee中文档
“Influence of the series resistance of on-chip power supply buses on the internal device failure after esd stress" H.Terletzki, W.Nikutta, and W.Reczek

网友(2012-10-29):
回复 网友B:

两欧姆很小的,比较怀疑。。

网友:
大的片子 一般都用2层吧?上下重合打满VIA  这个样可以降低寄生电阻

网友:
学到了!20um 左右就可以,线上电阻一般2欧姆

网友(2014-10-01):
一般就2、3oh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