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nused Pins 的几种设置

楼主(2012-09-26):
Quartus II中unused pins的几种设置有什么区别么?我每次都是用As input tri-stated……

    As input tri-statedThe pins are reserved as tri-state input pins.

    As output driving groundThe pins are reserved as output pins and drive the ground signal.

    As output driving an unspecified signal—The pins are reserved as output pins and drive any signal.

    As input tri-stated with bus-hold circuitryThe pins are reserved as tri-state input pins with bus-hold circuitry.

    As input tri-stated with weak pull-up resistorThe pins are reserved as tri-state input pins with weak pull-up resistors.

网友:
帮忙顶一下,新手飘过

网友:
我觉得还是tri-state比较好

网友(2012-10-27):
现在高版本的quartus默认都是最后一种了

反正不能用driving ground,片子烫死了,哈哈

网友:
As input tri-stated耗电大,还是弱上拉或弱保持好。

网友:
哪位能不能明确的给讲解一下这几种具体是什么样的?

楼主:
这几天忙得也没顾得上论坛了~~谢谢楼上大神们的回复啊!

网友:
使用as input trigate ,仅知道使用as output driven groud 片子非常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