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ncounter place 问题

楼主(2012-09-26):
用 encounter 布局过程中,出现如下错误 : TopPreferredLayer M3 is smaller than BottomperferredLayer M3, the top/bottom preferredLayer for CTS should be changed using the "SetCTSMode " command .

    不知道什么原因,哪位大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啊 ?

   期待答案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top and bottom should be different layers , right?
eg: top layer M4
   bottom layer M3

网友:
这相当于只设了M3走线哦

网友:
应该是3M的design吧,在设置里面CTS部分把top设为M3,bottom设为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