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怎么仿输入阻抗

楼主(2012-09-26):
请问在cadence中怎么利用port仿功放的输入级的输入阻抗?

网友:
PORT加电压,AC/DC看电流

网友:
给个实例?

网友:
这个和仿真输出端口的阻抗没有本质区别.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ac_mag=1的电流源加在端口上,用交流仿真去看端口的交流电压值。那个交流电压值在数值上就是端口的阻抗。电流源的直流分量可以根据工作点的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