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中每一级的操作

楼主(2012-09-26):
比如在流水线的DC stage里。从寄存器 (或后面的级bypass) 取出操作数到流水线寄存器,以便在EX级运算,
那么为什么要这一级呢,直接在EX级取操作数不就可以了吗。
    在EX级运算好了的结果,为什么是先存入流水线寄存器,在WB级写回寄存器,而不是直接写回寄存器。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坐等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唉,我都等了好久了,高手快现身啊。。。。。。

网友:
我认为,ex级和dc级,或者说运算部件和regfile的设计,属于不同的两个集合。
从设计哲学上考虑,需要把这两部分分别独立起来。
从性能上讲,regfile比较复杂,和运算部件合并起来,只能降低总体性能。
还有一点,有些指令需要访存,然后保存数据进regfile。如果不考虑类似的指令,将其他不访存的指令ex之后,直接写regfile,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不过这样做大概会使流水线分配复杂化。

基本上其实可以有很多中不同的方案,只不过复杂度不一样,代价不一样。

网友:
另外流水间的寄存器(pipeline register),和指令译码级那里面的寄存器(register file)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不管你在ex级是读还是写regfile,只要你把他俩直接连起来,就会造成设计复杂化,而且流水性能会降低。

总体性能怎么样,就不好说了。如果流水性能降低了。
在某些指令上得到的便利,很可能不能弥补总体上性能的降低。
毕竟是通用处理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过,在使用流水线的时候,比如mips的5级流水线,都有bypass。比如这种情景:instruction 1 : r1=r2+r3.    instruction 2 : r4=r1+r5.那么指令1在EX级算好了r1, 指令2在EX级就要用r1,这时就是把指令1的结果bypass到指令2来用。                                                            难道是在DC级和EX级都取操作数,是为了在EX级的时候取操作数只是从pipeline register里面取?这样的话,确实运算单元不会直接与regfile相连接了。不过为什么直接相连就会使速度变慢(流水线性能降低)呢?

网友:
看您的回复,我觉得您可能对regfile和pipeline reg的理解有些模糊。
regfile 需要寻址,其实是一个ram,数据要保存多个周期。
pipeline reg 不需要寻址,只保存一周期,可以做成dff。

所以regfile里面,是有combination logic的。
像renaming之类的方案,还会增加这部分的复杂度。
所以在它前面或者后面,要有pipeline reg 把它和其他级隔开。

另外您说的流水线间的bypass,我想应该叫forwarding。bypass一般指什么东西不用的时候,旁边加一条通路,把不用的东西pass掉。

forwarding的时候,可以把上一级的结果存到dff中,因为只需要保存一周期。具体forward到哪里,可以通过流水线控制器去判断,然后选择。这个过程不涉及寻址,因为上一级的结果就一个,就放在那一个dff里面。当然如果超标量而且能互访的情况下,会复杂一些。

从设计上讲,用简单的时序部件 把 不相关的 逻辑或者复杂时序部件分隔开,也是正确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坐等回答

网友:
还有一个MEM级那,EX直接到DX的寄存器了;那WB级的数据还能不能写DX的寄存器了?一定不能从EX到DX的寄存器的;否则就会撞车的;

网友:
对于寻址方式比较单一的处理器,比如多数是寄存器寻址的处理器,其实确实是有很多指令在mem级什么都没做。

从设计上讲,如果mem级也允许写寄存器,那么和wb级的写寄存器就会冲突,有没有工业界的解决方法我不清楚,即使有,也一定会增加寄存器设计的复杂性。而且这么做所得到的东西并不是很有吸引力,仅仅是在寄存器中早一个周期得到结果,而这个结果是可以在forwarding reg之类的地方来保存的。看起来并不实际增加性能的提升。

说白了,已经有方法让exe级得到上一周期刚刚运算出来的,还没有保存进regfile内的结果,就不需要破坏指令流水的统一性了。

网友(2012-11-09):
在设计的直观上前面几位都提到了。
假设是经典五级流水线,私以为从延迟的角度看:
最占用时间的是MEM,其次是EX。
当MEM可以通过Cache技术来优化的时候,需要优化的就是EX了。
在DC阶段(或者叫ID),除了有比普通逻辑部件的regfile,还有一个control ROM,这两者都是延迟较大的。
ALU延迟自然很大,所以有必要有DC(或叫ID)阶段,将延迟分散开来,也就是提高并行度,留给耗时很大的MEM和IF阶段更大的改进空间(如果说你辛辛苦苦让cache响应很快,但偏偏因为你把EX和DC串行在一个阶段导致反而是这个阶段延迟限制了你的时钟频率,是不是很冤枉),让时钟频率走的更快。

至于前面所说的MEM阶段直接到REGFILE,我想是有的,超标量处理器的设计本来就蕴含了这个思想,因为数据总是最及时的到它所要到的地方去。楼主所说的经典五级流水线,是处理不了MEM阶段不需要访问内存的时候却浪费了一个时钟时间的问题的。
假设现在1:load -> R1, 2:add -> R1,那么很明显,load是需要MEM阶段读内存的,所以它写回regfile是在wb阶段,然而按照楼主的想法,add可以在mem写回,所以:
它们就在同一个时钟cycle里撞车了。(也就是9楼提到的情况)
即使你有个神奇的regfile支持同时写入两个不同的寄存器,你也必须判断存在WAW冒险的情况,引入额外的逻辑,判断出WAW冒险后,串行化写入需要的寄存器,这样如果你没有支持renaming的能力,参考l1指令cache和数据cache串行读l2cache的arbiter方法,不同的是,你不想把这个串行分成两个周期做(那么跟你把所有东西都留在WB写有什么区别,还增加复杂度)。你就必须引入另一个时钟,让它在本时钟周期的一小半部分写入WB的值进入寄存器,后一小半部分写MEM的值到寄存器。

之所以说经典五级流水线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是因为,你必须引入额外的renaming或者是变频时钟的硬件支持,变频时钟的问题在于,目前的工艺很难让两个时钟sync,或者说让给你做layout的人痛骂你,renaming的问题在于,如果你已经能够支持renaming了,也有了可以支持同时写的regfile了,那么你为什么要设计经典五级流水线去低效率地使用你的硬件呢?还不如设计超标量好。

网友:
regfile可以用ram实现,也可以是multi-entry FF,关键是速度和面积的平衡

楼主(2013-01-09):
关于流水线每一级的操作。以tms320c62xx为例,流水线是: PG,PS,PW,PR,  DP,DC,  E1,E2,E3,E4,E5

1.关于取指的过程:(denoted from ti's doc)
 PG: Program address generate
 PS: Program address send
 PW: Program access ready wait
 PR: Program fetch packet receive

我不太明白的是,PS,PW,PR到底是怎么划分的。我感觉流程应该是这样的:下一条指令的地址在PG产生了,然后存到一个寄存器(prog_addr)里面去,这个寄存器是连接到程序存储器(prog_mem)的地址线(PAB)上的。然后在下一时钟沿程序存储器(prog_mem)就把指令放在了程序数组总线(PDB)上了。再下一个时钟周期的上升沿,处理器就从PDB上读到指令寄存器(INSN)里面。这样来看的话在三个时钟周期就取指完成了。所以我不太明白取指的四步与上面我所叙述的过程是怎么对应的,或者我说的过程有误。

2.关于译码译码过程:
DP: Instruction dispatch
 DC: Instruction decode

关于译码(DC),我一直不太明白到底做了什么,很多书上就说是在译码,比如ti's doc:(In the DC phase, the the source registers, destination registers, and associated paths are decoded for the execution of the instructions in the functional units),那么从寄存器传输的角度来说到底是做什么呢?就是说经过这一级哪些寄存器改变了。

3.关于执行的过程:
在c6xx里面有的指令只执行1级,有的要2级,etc,算数运算类的指令还是挺好理解的,我的困惑主要还是在与存储器打交道的指令上,下面分析一下load类指令。先看ti's doc怎么说的:
E1  address generation is performed.
E2  the address is sent to memory.
E3  Data memory accesses are performed.
E4  data is brought to the CPU.
E5  data is written into a register.

问题还是这样的,从寄存器传输级的角度来说,每一级是在做什么。按理说,这应该和取指的过程类似,那么为什么这里却用了5级,虽然按我的推理这个过程至多三级就够了,两级也可以,要更多级的话就是在中间某些级什么也不做。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sparc的吧,里面有用到寄存器窗口技术,你可以去查看资料

网友(2013-02-25):
如果论坛能提出一些项目来来让整个论坛一起讨论设计,有空的人参与,有经验的人提供建议跟解决就好了

网友:
高手很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有没有什么项目或者想法分享一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是tms320c6。

网友(2013-10-18):
这是有原因的

网友(2013-11-17):
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