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电源芯片(boost)的极点和零点的考虑

楼主(2012-09-26):
对电流型boost芯片想在error amp输出做内部补偿,请论坛中的高手指点一下:

整个系统有哪几个极点和零点?电感和输出电容带来的是极点还是零点啊?
芯片离散型的信号如何线性化小信号分析?
有没有这方面的书,求推荐一下!谢谢啊!急求!

网友(2013-01-14):
电流模控制方式里面,电感和电容不产生零极点!
输出电容和输出等效负载会产生一个极点。
输出电容的ESR和电容本身串联会产生一个零点。
有一个右零点是由于电感而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