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里如何更改net_type ?

楼主(2012-09-26):
各位大神,如何在ICC里改一条NET的type,例如,把power属性的改成signal属性的?
以前在ASTRO里是可以的,但在ICC里我没找到,求助啊!

网友:
set_attribute [get_nets XXX] net_type Signal

楼主:
我试过了,这个命令不行,我用的是2011.09的版本

网友:
不好意思,net_typr好像是不能改的。
开始我理解成route_type

网友:
物理库和时序库里应该能改,icc里好像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