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和PT之间的延迟差距问题?

楼主(2012-09-26):
大家好,我现在用130nm的工艺做设计,开了SI和OCV,并且按照附件中的要求设置了,但是用report_timing在ICC和PT中报告同一条路径的worst时序,PT比ICC慢了1.2ns,因此,想问一下各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也一步一步的对照过ICC和PT报告的路径的延迟,PT报告的每个时序弧的延迟都会比ICC大大约几十ps,有的甚至大100多ps,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应该如何修改呢,谢谢!
还有,哪位仁兄有正确的脚本借我用一下,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了,谢谢!

网友:
同样的情况。应该是正常的吧。似乎以PT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也差的太多啦啊。

网友:
OCV本来就比较悲观,差个几十P正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差距最大的一条路径,ICC比PT快了1.2ns,这也太大了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同样路径ICC报出的延时和PT的报出的延时相差能达到1ns,最终以PT的结果为准!!具体原因说不清

楼主:
难道都这样吗?

网友:
这是两个工具的correlation没做好,如果ICC和PT的correlation做好的话,差别应该很小很小
当然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在correlation上,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请问一下,ICC和PT的correlation是怎么实现的呢,使用具体的命令呢,还是用其他方法。
我按照synopsys的介绍文档设置过具体命令,发现不怎么管用啊。
谢谢。

网友:
可以在ICC中设置 set_extraction_options 使结果一致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网友:
同样的苦恼,我都是在做ICC把约束做的紧点,这样到pt就不会有大问题了!

网友(2013-02-22):
这是两个工具的correlation没做好,如果ICC和PT的correlation做好的话,差别应该很小很小
当然你要花很长的 ...
引用 网友C:

即使snps有能力这样做 也坚决不做 否则 StarRCXT的工具谁还会买?

网友:
set_extraction_options 這個怎麼讓pt / icc correction上了solvnet還是看不太懂

不過就我知道兩者的差別主要會在於rc extraction,
可以展開timing report -path full_clock_expand -cap -tran -in -net 來看
通常差別會在net的rc上
造成cell delay的計算有點誤差

然後小小的誤差在一段path累積下來之後可能就會變大
(但是1.2ns 仍然是很誇張  請問製程/max frequency?)

另一個造成誤差的可能是cell .lib/db指的不一樣
(很低級但是卻又很常發生的錯誤)
檢查一下設定, 或是對照看看同一條path icc/pt report,
有沒有input tran /output load / cell master都相同的情況下
cell delay卻不同的

再來就是timing derate的設置, 也有可能造成report不同

通常我比對的方法是
1. report critical path -from -to, 看path是否為同一條
2. 如果slack有誤差, 看 input tran /net cap / cell dealy是否有誤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好,我现在用的是smic0.13um的工艺,时钟频率只有几兆或几十兆,数据路径大约60~70级,
PT和ICC 报告同一路径的延迟差距大约为2ns。

网友(2013-07-23):
回复 楼主:

请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7a9e768101019a9x.html

主要是OCV,AOCV,
RC精度,
PT计算精度,
第三方SI SDF延迟 反标(PR中看到的SI很弱且不准确)
其他Margin设置

网友:
请参考http://blog.sina.com.cn/s/blog_7a9e768101019a9x.html

主要是OCV,AOCV,
RC精度,
PT计算精度,
第三方SI SDF延迟 反标(PR中看到的SI很弱且不准确)
其他Margin设置

网友(2017-10-23):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啊?我现在也遇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