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件算法

楼主(2012-09-26):
请教各位高手现在国内设计CPU的公司有哪几家?
除了ARM,INTEL的CPU应用比较广泛,还有其他架构的CPU吗?

网友:
国内的很少听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可能我表达有误,包括在国内的外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国内的CPU设计公司有一些,比较出名的有瑞芯微,君正,全智,龙芯,海思,MTK还有STC。STC学过单片机应该的都知道,现在据说是8051单片机全球第一品牌。另外国内比较多的大多是做MP4、平板或者手机解决方案的,手机方面最大的应该是MTK了,山寨机就是用MTK的芯片的,海思起步晚最近才出了几款芯片,MID中比较大的应该是瑞芯微,全智是最近一两年火起来的,君正是正当中的另类,因为除了他,其余公司的芯片都是用ARM架构,而君正采用的是MIPS架构,知道君正都是托谷歌的福,具体你搜一下就知道了。龙芯是针对桌面应用的,但是它并不是采用的我们经常使用的X86架构,而是使用的和君正一样的MIPS架构。
    大致就说这些,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CPU的架构也有不少,主要还是X86和ARM架构用的比较过,另外还有就是MIPS架构,POWER架构都是比较出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版主,这些公司我听过的只有一两家吧,我会去研究下他们的业务的,看那些跟自己比较对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