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xed mode simulation tool 一問

楼主(2012-09-26):
新學者,想知道哪套 mixed mode simulation tool 好用易上手nanosim or others?

网友:
nanosim+vcs,看nanosim 目录下的tutorial即可。适合习惯命令行的。
ultrasim+ius,看ic目录下的avum的workshop适合习惯gui的。 或者看ius目录下的aium workshop,适合习惯命令行的。 貌似没有一个完全没有问题的。跑的时候或多或少有bug。也有可能是我钻研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