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A总线AHB协议中的地址对齐问题

楼主(2012-09-26):
协议中说,Half word, 要求HADDR[0] =1'b0, word, 要求HADDR[1:0]=2'b00;但是为什么是这样,由于对地址对齐的原理不了解,所以不明白。
哪位高手给详细解释下,谢谢!

网友: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打字出来表达,half word为两个字节,HADDR[0]=0或1,就表示两个字节,WORD为4字节,HADDR[1:0]=00,01,10,11,表示四个字节,所以协议中说,Half word, 要求HADDR[0] =1'b0, word, 要求HADDR[1:0]=2'b00,当它们为0或00时,就分别加了一个字节和三个字节,不知道能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