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Mware安装ISO系统问题?

楼主(2012-09-26):
大家好,如图所示,是我安装虚拟机后启动的界面,说“Operaing System not found”,然后,就不动了,因此,想问问各位大神,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正确安装虚拟机。

网友:
没找到你告诉它的那个iso文件吧,或者iso文件有损坏

网友(2014-09-20):
楼主问题解决了木有  偶也想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