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刚接触DCDC,关于DCDC中误差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2-09-26):
在DCDC补偿网络算法中都把误差放大器当成理想的,在实际中误差放大器的零极点会不会对稳定性产生影响,应该怎么去设计EA的零极点。

网友:
一般来说,dcdc的工作频率不会很高大约为开关频率的0.2倍。一般的运算放大器的带宽是很大的,所以通常不考虑运放的零极点问题。而且运放零极点影响相对较小。个人观点!有什么不对的,还望指教!

网友:
2楼是正解!

网友(2014-09-16):
http://bbs.eetop.cn/thread-270807-1-1.html

有提到 .

http://wenku.baidu.com/view/9ecfd322482fb4daa58d4b93
有 error amp 設計

不過 .  error Amp 後使用 type2  or type 3 方式.
還有 DCM mode or CCM mode 頻寬該如何取捨??  可以反應夠快又不會不穩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