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PGA的时序问题

楼主(2012-09-27):
请问一下
制作ASIC流程中的DC综合出来的时序能够在FPGA上实现相同的指标吗?
本来只是在服务器上用DC综合出,满足了时序要求,我要把代码烧到FPGA上时,是否要重新再FPGA相应的软件上重新综合,满足时序需求
另外FPGA通常时钟频率没有我要做的CPU的频率那么高,那用FPGA综合出来的时序肯定无法验证我制作的CPU的时序,所以FPGA只是在假设
时序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进行功能验证吗?

网友:
显然FPGA要全程重新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 用VCS仿真过的代码要用FPGA重新走一遍吗?

网友:
可以做降频处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说综合、时序要用FPGA的工具做。DC是做ASIC的综合的,综合出来的东西当然不能烧到FPGA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什么要做降频呢?有哪些理由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概是我把ASIC和FPGA联系的太紧密了,我总想FPGA能为ASIC验证服务。
你指的FPGA的时序跟ASIC的时序是毫无关系的是吗?单独是指能针对FPGA设计,也是能够完成时序验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fpga 为asic进行验证也是功能性的验证和可综合性验证!因为至少两者综合所使用的库文件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