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验证速度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现在有个众核的概念,就是大概单片上处理器在16个以上差不多吧
由于硬件规模太大,仿真的速度非常慢,难以对这种芯片进行验证,
请问大家有好的方法吗?
如何进行形式化验证呢?可以讲讲原理吗?谢谢

网友:
使用Emulator,不过造价昂贵,而且需要专业人士支持。

要么使用分布式仿真。好像台湾有家公司的软件可以自动完成网表的分割,然后将这些分割的单元在不同的CPU/核上进行分布式仿真。就是用资源换时间的做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再请问下如果基于现有的资源,有其他验证思想,验证原理上可以加快验证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接触到的就这两种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