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报到】关于PCIE/PCI设备的寄存器,I/O空间和memory空间

楼主(2012-09-27):
新手报到,不知道有没有进错区。。。

最近在做PCIE的驱动程序,对有些概念不是很清楚。。。求做过PCIE或者PCI的大虾帮哈忙解答。。。

1.寄存器是指BAR么?如果不是,那寄存器和BAR分别指什么?
2.I/O空间和memory空间的区别?
3.PC和PCIE通信,数据是怎样的流向?

新手。。麻烦各位大虾耐心解答啦~~!!!

网友:
PC端驱动访问配置的寄存器就是PCIE端的bar。驱动不知道lz用什么在开发,用windriver开发比较容易。里面还有一些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使用DriverStudio开发,主要在看武安河WDM那本书,PCIE驱动相关资料不多,例程看的大多是
PCI的,我觉得应该是相通的吧。书中提到两个函数,KIoRang和KMemoryRang分别访问I/O空间和memory空
间,我不是很理解,于是有了以上的疑问,希望可以指点指点。

网友(2014-04-13):
回复 楼主:

    pcie
设备有一个配置寄存器空间,有N多寄存器,BAR是基地址寄存器,它只是这N多寄存器里的一个。
这个寄存器指向一个Memory空间,系统软件通过写这个寄存器来给这个memory空间分配基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