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wer分析中的switching_activity(活性率)相关

楼主(2012-09-27):
如题,想问:设计中这个活性率的值跟什么有关?如何得到这个值?
经验值是:最快周期X20%吗?请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比如说100个周期中,你的sequential elements 切换多少

估计个值 5%应该就算很高了
精确值只能通过仿真得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最近做到一份工作,做Power解析时给的spec里面要求这个活性率为周期*20%
之前也做过5%,所以想弄清楚这个值是如何影响Power分析的?
越大,功耗越大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dynamic power 正比于 switching activ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