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SMC多组电地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如果电路设计的时候,设计了三组电地,但是用的是同一个SUB
那么如何在版图上,做虚拟隔离,可以将三个地分开?
用到哪一层?
TSMC 0.18工艺

网友:
two well process or tripple well process?

网友:
Psub2这一层,专门用来隔离不同的地电位。对制程无影响。

网友:
楼上正解!PSUB2层

网友:
我以前只碰到过两个地,也是用了一个特殊的注入去隔离,不同的工艺使用的材料不同吧,我也没用过台积电的,所以不太清楚。

网友:
加deep-Nwell或加t-well,虚拟隔离其实物理地是short的

网友:
用psub2可隔離不同的ground

网友:
psub2这层根本没有物理意义,只是骗lvs pass的dummy layer。
真正想实现隔离需要deep-Nwell或者tsmc专有的nbl制程(mixed-signal的CMOS工艺,bicmos不清楚),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隔离

网友(2013-01-11):
只是骗lvs pass的dummy layer。

网友:
对, calibre认为只有一个大地,否则多个地,就没法算电压值了,

版图上是short的,即p-substrate

网友:
Psub2这一层,专门用来隔离不同的地电位。对制程无影响。
楼上正解!PSUB2层
只是骗lvs pass的dummy layer

同意以上看法 事實上 還是 在同一個 PSUB 上
除非有DEEP NWELL 分開

在DEEP NWELL 上 通常 device 名稱 會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