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在我的RTL代码中调用Designware中的ip库?

楼主(2012-09-27):
不好意思,有经验的前辈能帮我解答一下我的疑惑吗?不胜感激。我再具体描述一下吧,就我所知的话,Designware是synopsys公司提供的一个ip库里边的库是可以使用的,当然有的是要付钱的,但是我不清楚应该如何在我的RTL设计中使用Designware中的ip呢?还有就是我如何查看Designware都有哪些可用的ip呢?能详细解答一下吗,我真的对ic后端不太懂~~

网友:
虽然我也不大懂,但这是前端的吧
看一下designware的使用说明书吧
IP库的东西直接变成RTL代码了

网友:
基本能直接用的,但是某些IP CORE需要注意下,就是有些,比如DW_minmax.v模块,这个仿真的时候要用提供的仿真模块(不能综合), 在综合时使用另一个SYNOPSYS提供的综合模块,并且有的只能用synplify_premier 综合,synplify_pro都不行。

具体哪些是这样,我也不好说,只能见着了再想办法。

楼主:
额,不好意思,是我弄错了,是ic前端,3楼的意思是我直接例化就行了是吗?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哪些是用来仿真的,哪些是用来综合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个意思,你自己先用着,如果出现了找不到的模块,或者其它错误后再说。
比如我说的DW_minmax模块,仿真时用这个

/global/apps5/syn_2011.09-SP4/dw/sim_ver/DW_minmax.v

综合时用这个
add_file -verilog  /global/apps5/synplicity_2011.09/lib/designware/dw_verilog

网友(2012-12-17):
DW_minmax.v里面有synopsys translate_off和synopsys translate_on。

网友:
~@撒打算发疯阿迪撒上的

网友:
    问 :麻烦兄弟 解释一下synopsys translate_off和synopsys translate_on的作用和影响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off和on之间的部分不综合。

或者说,综合到off为止,又从on重新开始。

网友:
回复  一力为侵

    在off和on之间的部分不综合。

或者说,综合到off为止,又从on重新开始。
引用 网友C:

   了然 3Q

网友:
直接当作sub-module instance就行了

网友(2013-05-08):
最近用到DW里面的DW02_mac这个文件,但是在design compiler里面综合的时候却没法把这个模块综合到我的设计里面,请问Design Ware里面的IP使用时,应该如何设置,环境变量,search_path以及synthetic_library等。

网友:
直接例化 vhdl就带上库信息,verilog在工具里处理

网友(2013-09-01):
楼主,问下你是在什么软件下调用Designware库的,modelsim可以吗?或者Sysnopsys公司自己的什么软件?   纯菜鸟,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2014-08-13):
刚刚也遇到这个问题,是这么解决的:
/dw/sim_ver/里头的.v文件是用来仿真的,有很多不可综合的语句,综合的时候不用它
/dw/librafy/里头有个dw_foundation.sldb,设置为synthetic_library,然后直接进行综合即可,不需要所需ip的单独.v文件

网友(2017-10-16):
回复 网友D:

   您好,请问我生成的目录里没有DW_minmax.v,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您好,我没有 /dw/sim_ver/路径??请赐教!!

网友:
调用的时候你直接把DW库中要用的器件名称在你RTL中直接调用,至于有哪些器件,似乎在DC的安装文件中有一个PDF文件,里面列出了库中的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F:

dw/sim_ver 目录位于
[synopsys install dir]/dw/sim_ver/

我的是
~/eda/synopsys/K-2015.06/dw/sim_ver

网友:
回复 网友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