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usb控制器

楼主(2012-09-27):
大家好!最近想写一个usb2.0的控制器,想问下做过这方面的朋友,usb主控制器是不是相对设备控制器要难些?
usb 协议确实也挺复杂的,能否给点建议?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感觉做设计难度应该是一样的,看你的需求了,都是看懂协议定架构写代码,一样的过程,但要考虑好你要怎么验证啊,做这个东西如果没有USB分析仪是比较痛苦的一件事,bushound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如果要做HOST, 还要考虑PCI那一端的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啊 usb协议确实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