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加clock latency的后果?

楼主(2012-09-27):
1.我把clock network latency 增加以后, synthesis以后发现timing 变好了,area power都变大了。这是怎么个情况?

2.我把 clock source latency  增加以后synthesis以后发现timing没变,这又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network latency 应该是指你的delay insertion 可以大些, 假设的clock skew 宽松些

网友A:
假设你的clock source是A
clock network latency约束的是A点到clock sink的delay,当你释放这个约束,意味着CTS可以有更长的clock path来平衡达到DFF的skew,所以tool会插入更多的buffer或者inverter来balance skew,当然timing就变好啦,但是这样却付出了power和area的代价,因为driver cell变多了嘛。

这里,在65nm以前,这么做似乎是对timing有利,有时也确实这样去improve timing的。
但是,各位需要考虑一下32nm之后,如果还用这种延长clock path来侥幸balance skew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网友:
各位需要考虑一下32nm之后,如果还用这种延长clock path来侥幸balance skew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猜测, 为了平衡SKEW,  线会绕远  是吗,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32nm以后线间距更小,插入过多的buf会使得绕线变长,cross talk的影响反而会使timing更差。个人猜测,欢迎指正。

楼主:
版主,但是我的这是synthesis,还没有CTS呢

假设你的clock source是A
clock network latency约束的是A点到clock sink的delay,当你释放这个约束,意味 ...
引用 网友A:

网友:
各位需要考虑一下32nm之后,如果还用这种延长clock path来侥幸balance skew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我猜 ...
引用 网友B:

是的,如果用传统的CTS方法的话,确实需要这么做,那么请想想线宽变窄,OCV更严重,要求的RC抽取更精确。此时,path变长的话等于增加了更大的不确定性。特别在32nm之下,这种不确定性将使得skew根本不可能满足。意味着,你如何使用传统方法去CTS,也没有办法实现balanced skew。

网友:
版主,但是我的这是synthesis,还没有CTS呢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望文生义了。 不过,这是个很好的议题,毕竟这是前端和后端都很严峻的事。

网友:
加大network delay,时钟延时变大了,相对于我们只关注的setup slack而言,肯定是有利的,所以timing是变好了,虽然是综合,但是也有wlm,这种加大network delay,意味着virtual wire length 和power也增加吧!

网友:
在综合时,增加 clock network latency 会改变以下path的timing
1)IO
2)不同clock network latency的path的timing
相同clock network latency的FF之间的timing的变化非常有限

clock source latency的情况与2)的原理相同

网友:
综合的时候 时钟不都是理想时钟么 怎么会有CLOCK  NETWORK LATENCY 求解答

网友:
可以硬加一个CLOCK  NETWORK LATENCY

网友(2014-10-27):
    为什么会绕更远,可以通过加buffer来实现啊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32nm以后线间距更小,插入过多的buf会使得绕线变长,cross talk的影响反而会使timing更差。个 ...
引用 网友D:

    插buffer后每段线不一定变长,cross talk不一定会更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因为是用来延长clock latency,所以工具会把新添加进来的clk buf 放到离reg 稍远的地方,然后绕线,通过这样的方式增加整条clock path上的delay。

网友(2015-10-04):
回复 网友F:

   版主您好,我不太同意您说的改变 clock network latency 会影响IO path的timing
   对于IO path的timing,我们是通过set_input_delay和set_output_delay来约束的,这实际上是假设了综合的模块外面有一个FF来做launch或者capture。但是DC进行分析的时候默认情况下input_daley和output_delay是考虑了 clock latency的,也就是说,假设的这个FF的 clock latency也会跟着改变,这样是不会影响 IO path 的timing的。如下图:

    您觉得这样分析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