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cs调试中停止程序运行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9-27):
具体来说是cpu不工作了吗?那么系统给pwm电路的时钟还有吗?又如对于一般的io口的引脚还会输出数据寄存器中的数值吗??谢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个,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自己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一个

网友:
应该是程序指针停住吧,内部时钟还在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那pwm硬件电路还会有pwm产生吗??我用示波器看了好像没有

网友(2012-10-31):
寄存器数值不变,调试时你可以检测一下引脚状态即可知道运行结果

网友:
求指点,高人出现

网友:
那就要看看外设时钟有没有关断嘞

网友:
什么原因?

网友:
好啊啊 卡难啊

网友:
程序跑飞了吧,是不是你初始设的不好啊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待高手回复

网友(2012-12-01):
回复 网友B:

    感謝分享

楼主:
看来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哦

网友:
时钟应该还是有的,一般死了只是指令跳转状态机跑飞了,所以内部时钟应该有

网友:
是程序指针停住了

网友(2013-01-04):
stm32用ccs调试么?

网友:
IO应该还有输出吧,你测试过没有?

网友:
看你是下载进去了还是没下载,具体情况不同

网友:
.。。。什么意思。。。下来看看

网友:
同问,我也碰上了这个问题。

网友:
是程序指针停住吧,内部时钟还在工作

网友:
从硬件设计上说,应当有,因为DEBUG不会去控制时钟这样的信号.

网友:
可能仿真器的驱动不对

网友(2013-02-21):
测一下外围不就行了

网友:
自己不会,围观

网友:
单步运行吧,内核应该还在跑,只是外部信号保持上一状态

网友:
问题秒杀不清楚啊

网友:
解法好奇怪啊

网友(2013-03-30):
求高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程序指针会停的吧

网友:
应该是pointer

网友:
等待大神

网友:
同问,希望高手能出个完整的解释

网友:
连不上仿真器了吧

网友(2013-05-01):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呢

网友:
PWM输出肯定没有了,内部PC都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