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的库的问题

楼主(2012-09-27):
请问encounter要求的库中的
max timing libraries
min timing libraires
common timing libraries
分别指的是什么?
再请问下I/O pad是什么啊?谢谢

网友:
user guide 帮助文档很重要~~
使用which encounter 查看安装目录,在它上一层,或者上上层有一个doc文件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