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输出摆幅

楼主(2012-09-27):
这个图是拉扎维P415讲到环形振荡器的图,在P416讲到这个图有个缺点:在完全切换是,每级的差动输出摆幅为2IssRon3,4。我有个疑问:输出摆幅不是IssRon3,4吗?输出电压不是从VDD到VDD-IssRon3,4吗?

网友:
是VDD to Vcont...??just kidd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意思?能不能详细一点?

网友:
回复 3# fj4245 不好意思,看到这个图,让我想到了另一个maneatis Delay Cell. 那个结构的输出幅度是vdd to vcontrol.
回答你的问题,你理解的是单端输出幅度,他讲的是差分幅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说的就是差分的呀,对于这个电路来说,当ISS流过左端时,左端输出电压应该就是VDD-Iss*Ron,而右端应该是输出VDD吧,这样子,摆幅不就是只有IssRon吗?

网友:
   如果把一端当正,另一端当负,一个状态时输出为ISS*RO,那么另一个状态时是-ISS*RO,这样两个状态的差是不是2*ISS*RO?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端当正,一端当负,如果要这样的,应该有个平衡,而这个平衡态应该是两端电流相等,都等于Iss/2。这样来说,当一端当正,一端当负,应该是一边为RonIss/2,一边是-RonIss/2吧,不是RonIss。

网友:
回复  ygchen2

    一端当正,一端当负,如果要这样的,应该有个平衡,而这个平衡态应该是两端电流相 ...
引用 网友B:

   那个状态正是差分输入为零的状态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不是这样吗?感觉是我的理解出了问题,可以问题在哪呢?

楼主:
是不是这个指的是说在ISS全流过一端的时候,这时流过Iss的那端电压为VDD-RonIss,另一端为VDD+RonIss?可是为什么明明电流都为0了,输出是VDD+RonIss?

网友:
回10#

在这点上,没错,但也与前面所讲没有矛盾,如果一时想不明白,建议跑个仿真,看看单端和差分输出波形,仔细想想看。。。

网友:
一端是VDD-RonIss时,另一端为VDD。。。。。。。。。。。。。。。。。。。。。。反之,一端是VDD时,另一端为VDD-RonIss。。。前一状态差分-RonIss, 后一种状态差分+RonIss, 两种情况差分输出幅度2RonIss。不知是否还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