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者,对于MOS管工作在线性区的疑问

楼主(2012-09-27):
,如果所示,M1(即下边的那个)工作在线性区,M2(即上边的那个)工作在饱和区。求其小信号直流增益。

疑问:我想知道,在分析这个题的时候,是将M1等效成一个电阻呢,还是说将其小信号模型画出来?但是普通的MOS管的小信号模型不是在饱和区的情况下推导出来的吗?在线性区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求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MOS管在线性区的小信号模型就是一个电阻,所以,把M1看作电阻就可以了,你算出来的增益应该是两个管子的宽长比的比。

网友:
把M1当成一个压控可变电阻好了

网友:
线性区的小信号模型一样可以画,只是gm和ro的表达式不同而已。
用近似的思路来考虑,M1在线性区而M2在饱和区,故可以假设gm1<<gm2,可以认为电路的等效跨导Gm=gm2;同时有ro1<<ro2,可以认为电路的等效输出阻抗Ro=ro1;
故小信号增益近似表达为Av=Gm*Ro=gm2*ro1
仅供参考。

网友:
两个小信号支路并联,电流由小信号电流大为主所以取跨导大gm2的,电阻由较小的决定 所以取ro1

网友A:
M1就是一个电阻,它的小信号还是一个电阻

楼主:
谢各位大侠!哈哈!

网友B:
线性电阻区和饱和区的小信号电路是一模一样的,只是Performance不一样。
楼主电路的小信号增益:
G=gm2-gm1;
Rout=rds1//rds2//(1/gm2);
Av=G*Rout;
gm1,rds1为线性电阻区M1的跨导和输出电阻;gm2,rds2为饱和区M2的跨导和输出电阻;
在根据参数的相对大小近似吧。
仅供参考。

网友:
上面分析的好啊,受用!

网友:
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正确的理解

网友:
线性区直接等效成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根据IV曲线 求出M1的电阻 然后将其看成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G=gm1-gm2?
这个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咳咳,试试诺顿等效。

网友:
把电路看成一个共源放大电路即可,不过输入管工作在线性区而已。

网友:
个人认为:
1.如果M1 M2 为PMOS, 则如大家所说的那样是common source 放大器。
2.如果M1 M2为NMOS,  则是Level shifter。
如果错误,请大家指正。

网友:
线性区MOSFET可看作一个压控电阻

网友:
如果放大器输入管工作在线性区,信号又是如何被放大的?

网友(2013-10-05):
回复 楼主:

新的初学者,这道题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网友(2013-11-22):
can i get the document

网友:
回复 楼主:

   can i get the document

网友(2014-10-20):
分析得非常好!谢谢

网友C(2020-06-12):
引用 网友A:
M1就是一个电阻,它的小信号还是一个电阻

请问为什么MOS工作在线性区小信号模型是一个电阻,怎么分析??

网友D(2022-04-23):
引用 网友B:
线性电阻区和饱和区的小信号电路是一模一样的,只是Performance不一样。
楼主电路的小信号增益:
G=gm2-gm1 ...

你好,问一下这里的rds在spectre中的dc仿真是ro还是ron?我看了一些博士论文说是导通电阻,导通电阻不是ron嘛,但是ron不是深线性区的mos的大信号电阻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问一下这里的rds在spectre中的dc仿真是ro还是ron?我看了一些博士论文说是导通电阻,导通电阻不是r ...

需要区分DC分析和ac分析两个概念,mos管的ac小信号电路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工作状态DC电流电压关系不一样,gm,rds或 ro的具体表达式不一样。  线性区的MOS导通电阻是栅漏电压除以漏源电流,因为线性关系,该导通电阻和线性区的ac输出电阻rds是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需要区分DC分析和ac分析两个概念,mos管的ac小信号电路都是一样的,只是不同工作状态DC电流电压关系不一 ...

好的 谢谢大侠!那我想问一下如果MOS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什么时候该用大信号的Ron来计算,又是什么时候用小信号的ro来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 谢谢大侠!那我想问一下如果MOS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什么时候该用大信号的Ron来计算,又是什么时候用 ...

就我个人的理解和认知,没有饱和区的MOS大信号Ron的概念,就是电压电流关系; 小信号时涉及到ro,ro的概念对mos管的工作区域无关,NMOS,PMOS的小信号电路是一样的,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线性电阻区,饱和区,做ac分析时,小信号电路也是一样的。NO DC,no ac; 电路是一样的,DC关系不同,ac参数的定义不变,具体表达式是变化的。

网友E(2022-10-05):
楼上分析只能说是部分对。诚然,M1因为工作在线性区,的确可以当成一个电阻来看,但是,请各位看一下M1的gate接的是啥?如果今天M1的gate是接的一个偏置电压,那可以像你们那样分析。但是,M1和M2的gate都是接的input电压,他就不能当成一个简单的电阻来看。

这道题,要从电流入手,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可以想象成,VIN透过M2,产生了一个向下的电流,I2=gm2*VIN,同理,VIN透过M1,也产生了一个向下的电流,I1=gm1*VIN,那么输出电流就是VIN*(gm2-gm1)。输出端的电阻为ro1并联ro2。VOUT就等于输出的电阻乘以输出的电流

接下来,由于M1工作在线性区,因此gm1<<gm2,ro1<<ro2。那么他的VOUT/VIN=(gm2-gm1)*(ro1 || ro2),由于上述关系式,因此gain =~ gm2*ro1

网友(2022-11-07):
引用 网友C:
请问为什么MOS工作在线性区小信号模型是一个电阻,怎么分析??

书上不是有推导吗,线性区近似。或者你想想I-V曲线,原点附近得近似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分析只能说是部分对。诚然,M1因为工作在线性区,的确可以当成一个电阻来看,但是,请各位看一下M1的ga ...

帮助很大,感谢

网友(2023-01-09):
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