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m32 红牛开发板 4.3触屏问题

楼主(2012-09-27):
跪求帮助!!!
本人在购买红牛开发板时,有一个UCGUI+UCOS+4.3触屏实验,下载实验时发现有触点乱飞现象!!!
希望各位大侠能够指点指点!!!
有相关资料跪求共享!!!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2013-08-17):
红牛开发板?

网友:
红牛开发板  多少米啊》???

网友(2013-09-28):
感觉触摸屏有问题哦

网友:
没用过这个

网友(2014-01-05):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tim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inc/tm4c123gh6pm.h"
#include "inc/hw_nvic.h"
#include "inc/hw_sysctl.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fpu.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flash.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driverlib/uart.h"
#include "driverlib/udma.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 INT_TIMER0A
#include "driverlib/timer.h"     // timer functions
#include "driverlib/adc.h"       // ADC functions

#include "grlib/grlib.h"
#include "grlib/widget.h"
#include "grlib/canvas.h"
#include "grlib/checkbox.h"
#include "grlib/container.h"
#include "grlib/pushbutton.h"
#include "grlib/radiobutton.h"
#include "grlib/slider.h"
#include "utils/ustdlib.h"
#include "Kentec320x240x16_ssd2119_8bit.h"
#include "touch.h"
#include "images.h"
#include "stripchartwidget.h"

//*****************************************************************************
//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int32_t ulLine)
{
}
#endif

//*****************************************************************************
// The DMA control structure table.
//*****************************************************************************
#ifdef ewarm
        #pragma data_alignment=1024
        tDMAControlTable sDMAControlTable[64];
#elif defined(ccs)
        #pragma DATA_ALIGN(sDMAControlTable, 1024)
        tDMAControlTable sDMAControlTable[64];
#else
        tDMAControlTable sDMAControlTable[64] __attribute__ ((aligned(1024)));
#endif

#if 1

//*****************************************************************************
//
// Provide a definition for M_PI, if it was not provided by math.h.
//
//*****************************************************************************
#ifndef M_PI
#define M_PI                    3.14159265358979323846
#endif

//*****************************************************************************
//
// The number of SysTick ticks per second.
//
//*****************************************************************************
#define TICKS_PER_SECOND        20
#define FSECONDS_PER_TICK       (1.0 / (float)TICKS_PER_SECOND)

//*****************************************************************************
//
// A counter for system clock ticks, used for tracking time.
//
//*****************************************************************************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g_ui32TickCount;

//*****************************************************************************
//
// Define an off-screen buffer and display structure.  This is used by the
// strip chart widget for drawing a scrolling display.
//
//*****************************************************************************
#define SCOPE_SCREEN_WIDTH        (100)
#define SCOPE_SCREEN_HIGHT        (80)
#define OFFSCREEN_BUF_SIZE        GrOffScreen4BPPSize(SCOPE_SCREEN_WIDTH, SCOPE_SCREEN_HIGHT)

uint8_t                           g_pui8OffscreenBuf[OFFSCREEN_BUF_SIZE];
tDisplay                          g_sOffscreenDisplay;
char                              strBuf[32];
static  uint32_t ui32TempValueC;
static  uint32_t ui32TempValueF;
static  uint32_t ui32TempValueCMax = 0;
static  uint32_t ui32TempValueFMax = 0;
static  uint32_t ui32TempValueCMin = 300;
static  uint32_t ui32TempValueFMin = 300;

//*****************************************************************************
//
// Create a palette for the off-screen buffer that is used by the strip chart.
//
//*****************************************************************************
uint32_t g_pui32Palette[] =
{
    ClrBlack,
    ClrWhite,
    ClrBlue,
    ClrRed,
    ClrDarkGreen,
};
#define NUM_PALETTE_ENTRIES     (sizeof(g_pui32Palette) / sizeof(uint32_t))

//*****************************************************************************
//
// Define the series for the strip chart.  The SERIES_LENGTH is the maximum
// number of points that will be shown on the chart.
//
//*****************************************************************************
#define SERIES_LENGTH (SCOPE_SCREEN_HIGHT)

static tStripChartSeries g_sSeries0 =
{
    0, "C", ClrRed, 1, 1, 0, 0
};

static tStripChartSeries g_sSeries1 =
{
    0, "F", ClrBlue, 1, 1, 0, 0
};

//*****************************************************************************
//
// Defines the X-axis for the strip chart
//
//*****************************************************************************
static tStripChartAxis i16Axis16X =
{
    "TIME",                                 // title of axis
    0,                                      // label for minimum of axis
    0,                                      // label for maximum of axis
    0,                                      // minimum value for the axis
    SCOPE_SCREEN_WIDTH-1,                   // maximum value for the axis
    TICKS_PER_SECOND                        // grid interval for the axis
};

//*****************************************************************************
//
// Defines the Y-axis for the strip chart.
//
//*****************************************************************************
static tStripChartAxis i16Axis16Y =
{
    "T",                     // title of the axis
    "0",                               // label for minimum of axis
    "100",                                 // label for maximum of axis
     0,                                  // minimum value for the axis
    (SCOPE_SCREEN_HIGHT),                // maximum value for the axis
    (SCOPE_SCREEN_HIGHT/4)               // grid interval for the axis
};

//*****************************************************************************
//
// Defines the strip chart widget.  This structure requires additional
// run-time initialization.
//
//*****************************************************************************
extern tCanvasWidget         g_sBackground;
extern tPushButtonWidget     g_sPushBtn;
void OnDisplayBoardPaint(tWidget *pWidget, tContext *pContext);
void OnButtonPress(tWidget *psWidget);

Canvas(g_sBackground, WIDGET_ROOT, 0, &g_sPushBtn,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0, 25, 300, (240 - 25 -10),
       CANVAS_STYLE_FILL, ClrYellow, 0, 0, 0, 0, 0, 0);

RectangularButton(g_sPushBtn, &g_sBackground,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60, 60, 200, 40,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_OPAQUE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RELEASE_NOTIFY),
                   ClrDarkBlue, ClrBlue, ClrWhite, ClrWhite,
                   g_psFontCmss22b, strBuf, 0, 0, 0, 0, OnButtonPress);

StripChart(g_sStripChart, WIDGET_ROOT,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30, 120, SCOPE_SCREEN_WIDTH, SCOPE_SCREEN_HIGHT,
           0, g_psFontFixed6x8, ClrBlack, ClrYellow, ClrWhite, ClrDarkGreen,
           &i16Axis16X, &i16Axis16Y, &g_sOffscreenDisplay);

//*****************************************************************************
//
// Creates a buffer for holding the values of the data series.  It must be
// large enough to hold the maximum number of data points in the series that
// will be shown on the strip chart.
//
//*****************************************************************************
static int8_t g_i8SeriesData0[SERIES_LENGTH];
static int8_t g_i8SeriesData1[SERIES_LENGTH];

#endif

#if 0
//*****************************************************************************
//
// Forward declarations for the globals required to define the widgets at
// compile-time.
//
//*****************************************************************************
void OnPrevious(tWidget *pWidget);
void OnNext(tWidget *pWidget);
void OnIntroPaint(tWidget *pWidget, tContext *pContext);
void OnPrimitivePaint(tWidget *pWidget, tContext *pContext);
void OnCanvasPaint(tWidget *pWidget, tContext *pContext);
void OnCheckChange(tWidget *pWidget, uint32_t bSelected);
void OnButtonPress(tWidget *pWidget);
void OnRadioChange(tWidget *pWidget, uint32_t bSelected);
void OnSliderChange(tWidget *pWidget, int32_t lValue);
extern tCanvasWidget g_psPanels[];

//*****************************************************************************
//
// The first panel, which contains introductory text explaining the
// application.
//
//*****************************************************************************
Canvas(g_sIntroduction, g_psPanels,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0, 24,
       320, 166, CANVAS_STYLE_APP_DRAWN, 0, 0, 0, 0, 0, 0, OnIntroPaint);

//*****************************************************************************
//
// The second panel, which demonstrates the graphics primitives.
//
//*****************************************************************************
Canvas(g_sPrimitives, g_psPanels + 1,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0,
       24, 320, 166, CANVAS_STYLE_APP_DRAWN, 0, 0, 0, 0, 0, 0,
       OnPrimitivePaint);

//*****************************************************************************
//
// The third panel, which demonstrates the canvas widget.
//
//*****************************************************************************
Canvas(g_sCanvas3, g_psPanels + 2,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05,
       27, 110, 158, CANVAS_STYLE_OUTLINE | CANVAS_STYLE_APP_DRAWN, 0, ClrGray,
       0, 0, 0, 0, OnCanvasPaint);
Canvas(g_sCanvas2, g_psPanels + 2, &g_sCanvas3,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5, 109, 195, 76,
       CANVAS_STYLE_OUTLINE | CANVAS_STYLE_IMG, 0, ClrGray, 0, 0, 0, g_pucLogo,
       0);
Canvas(g_sCanvas1, g_psPanels + 2, &g_sCanvas2,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5, 27, 195, 76,
       CANVAS_STYLE_FILL | CANVAS_STYLE_OUTLINE | CANVAS_STYLE_TEXT,
       ClrMidnightBlue, ClrGray, ClrSilver, &g_sFontCm22, "Text", 0, 0);

//*****************************************************************************
//
// The fourth panel, which demonstrates the checkbox widget.
//
//*****************************************************************************
tCanvasWidget g_psCheckBoxIndicators[] =
{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3, g_psCheckBoxIndicators + 1,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30, 30, 50, 42,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3, g_psCheckBoxIndicators + 2,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30, 82, 50, 48,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3,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30, 134, 50, 42,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
tCheckBoxWidget g_psCheckBoxes[] =
{
    CheckBoxStruct(g_psPanels + 3, g_psCheckBoxes + 1,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40, 30, 185, 42,
                   CB_STYLE_OUTLINE | CB_STYLE_FILL | CB_STYLE_TEXT, 16,
                   ClrMidnightBlue, ClrGray, ClrSilver, &g_sFontCm22, "Select",
                   0, OnCheckChange),
    CheckBoxStruct(g_psPanels + 3, g_psCheckBoxes + 2,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40, 82, 185, 48,
                   CB_STYLE_IMG, 16, 0, ClrGray, 0, 0, 0, g_pucLogo,
                   OnCheckChange),
    CheckBoxStruct(g_psPanels + 3, g_psCheckBoxIndicators,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40, 134, 189, 42,
                   CB_STYLE_OUTLINE | CB_STYLE_TEXT, 16,
                   0, ClrGray, ClrGreen, &g_sFontCm20, "Select",
                   0, OnCheckChange),
};
#define NUM_CHECK_BOXES         (sizeof(g_psCheckBoxes) /   \
                                 sizeof(g_psCheckBoxes[0]))

//*****************************************************************************
//
// The fifth panel, which demonstrates the container widget.
//
//*****************************************************************************
Container(g_sContainer3, g_psPanels + 4,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10, 47, 105, 118, CTR_STYLE_OUTLINE | CTR_STYLE_FILL,
          ClrMidnightBlue, ClrGray, 0, 0, 0);
Container(g_sContainer2, g_psPanels + 4, &g_sContainer3,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5, 109, 200, 76,
          (CTR_STYLE_OUTLINE | CTR_STYLE_FILL | CTR_STYLE_TEXT |
           CTR_STYLE_TEXT_CENTER), ClrMidnightBlue, ClrGray, ClrSilver,
          &g_sFontCm22, "Group2");
Container(g_sContainer1, g_psPanels + 4, &g_sContainer2,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5, 27, 200, 76,
          CTR_STYLE_OUTLINE | CTR_STYLE_FILL | CTR_STYLE_TEXT, ClrMidnightBlue,
          ClrGray, ClrSilver, &g_sFontCm22, "Group1");

//*****************************************************************************
//
// The sixth panel, which contains a selection of push buttons.
//
//*****************************************************************************
tCanvasWidget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1,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40, 85,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2,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90, 85,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3,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45, 85,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4,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40, 165,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5,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90, 165,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6,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45, 165,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7,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90, 35, 110, 24,
                 CANVAS_STYLE_TEXT, 0, 0, ClrSilver, &g_sFontCm20, "Non-auto",
                 0, 0),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8,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90, 55, 110, 24,
                 CANVAS_STYLE_TEXT, 0, 0, ClrSilver, &g_sFontCm20, "repeat",
                 0, 0),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9,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90, 115, 110, 24,
                 CANVAS_STYLE_TEXT, 0, 0, ClrSilver, &g_sFontCm20, "Auto",
                 0, 0),
    CanvasStruct(g_psPanels + 5,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90, 135, 110, 24,
                 CANVAS_STYLE_TEXT, 0, 0, ClrSilver, &g_sFontCm20, "repeat",
                 0, 0),
};
tPushButtonWidget g_psPushButtons[] =
{
    RectangularButton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s + 1,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30, 35, 40, 40,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
                            ClrMidnightBlue, ClrBlack, ClrGray, ClrSilver,
                            &g_sFontCm22, "1", 0, 0, 0, 0, OnButtonPress),
    CircularButton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s + 2,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00, 55, 20,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
                         ClrMidnightBlue, ClrBlack, ClrGray, ClrSilver,
                         &g_sFontCm22, "3", 0, 0, 0, 0, OnButtonPress),
    RectangularButton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s + 3,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30, 30, 50, 50,
                            PB_STYLE_IMG | PB_STYLE_TEXT, 0, 0, 0, ClrSilver,
                            &g_sFontCm22, "5", g_pucBlue50x50,
                            g_pucBlue50x50Press, 0, 0, OnButtonPress),
    RectangularButton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s + 4,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30, 115, 40, 40,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AUTO_REPEAT), ClrMidnightBlue, ClrBlack,
                            ClrGray, ClrSilver, &g_sFontCm22, "2", 0, 0, 125,
                            25, OnButtonPress),
    CircularButton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s + 5,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00, 135, 20,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AUTO_REPEAT), ClrMidnightBlue, ClrBlack,
                         ClrGray, ClrSilver, &g_sFontCm22, "4", 0, 0, 125, 25,
                         OnButtonPress),
    RectangularButtonStruct(g_psPanels + 5,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30, 110, 50, 50,
                            (PB_STYLE_IMG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AUTO_REPEAT), 0, 0, 0, ClrSilver,
                            &g_sFontCm22, "6", g_pucBlue50x50,
                            g_pucBlue50x50Press, 125, 25, OnButtonPress),
};
#define NUM_PUSH_BUTTONS        (sizeof(g_psPushButtons) /   \
                                 sizeof(g_psPushButtons[0]))
uint32_t g_ulButtonState;

//*****************************************************************************
//
// The seventh panel, which contains a selection of radio buttons.
//
//*****************************************************************************
tContainerWidget g_psRadioContainers[];
tCanvasWidget g_psRadioButtonIndicators[] =
{
    Canvas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g_psRadioButtonIndicators + 1,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95, 62,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g_psRadioButtonIndicators + 2,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95, 107,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95, 152,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 1, g_psRadioButtonIndicators + 4,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60, 62,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 1, g_psRadioButtonIndicators + 5,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60, 107,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Canvas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 1,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60, 152, 20, 20,
                 CANVAS_STYLE_IMG, 0, 0, 0, 0, 0, g_pucLightOff, 0),
};
tRadioButtonWidget g_psRadioButtons1[] =
{
    RadioButton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g_psRadioButtons1 + 1,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0, 50, 80, 45,
                      RB_STYLE_TEXT, 16, 0, ClrSilver, ClrSilver, &g_sFontCm20,
                      "One", 0, OnRadioChange),
    RadioButton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g_psRadioButtons1 + 2,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0, 95, 80, 45,
                      RB_STYLE_TEXT, 16, 0, ClrSilver, ClrSilver, &g_sFontCm20,
                      "Two", 0, OnRadioChange),
    RadioButton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g_psRadioButtonIndicators,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0, 140, 80, 45,
                      RB_STYLE_TEXT, 24, 0, ClrSilver, ClrSilver, &g_sFontCm20,
                      "Three", 0, OnRadioChange)
};
#define NUM_RADIO1_BUTTONS      (sizeof(g_psRadioButtons1) /   \
                                 sizeof(g_psRadioButtons1[0]))
tRadioButtonWidget g_psRadioButtons2[] =
{
    RadioButton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 1, g_psRadioButtons2 + 1,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75, 50, 80, 45,
                      RB_STYLE_IMG, 16, 0, ClrSilver, 0, 0, 0, g_pucLogo,
                      OnRadioChange),
    RadioButton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 1, g_psRadioButtons2 + 2,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75, 95, 80, 45,
                      RB_STYLE_IMG, 24, 0, ClrSilver, 0, 0, 0, g_pucLogo,
                      OnRadioChange),
    RadioButtonStruct(g_psRadioContainers + 1, g_psRadioButtonIndicators + 3,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75, 140, 80, 45,
                      RB_STYLE_IMG, 24, 0, ClrSilver, 0, 0, 0, g_pucLogo,
                      OnRadioChange)
};
#define NUM_RADIO2_BUTTONS      (sizeof(g_psRadioButtons2) /   \
                                 sizeof(g_psRadioButtons2[0]))
tContainerWidget g_psRadioContainers[] =
{
    ContainerStruct(g_psPanels + 6, g_psRadioContainers + 1, g_psRadioButtons1,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5, 27, 148, 160,
                    CTR_STYLE_OUTLINE | CTR_STYLE_TEXT, 0, ClrGray, ClrSilver,
                    &g_sFontCm20, "Group One"),
    ContainerStruct(g_psPanels + 6, 0, g_psRadioButtons2,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167, 27, 148, 160,
                    CTR_STYLE_OUTLINE | CTR_STYLE_TEXT, 0, ClrGray, ClrSilver,
                    &g_sFontCm20, "Group Two")
};

//*****************************************************************************
//
// The eighth panel, which demonstrates the slider widget.
//
//*****************************************************************************
Canvas(g_sSliderValueCanvas, g_psPanels + 7,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10, 30, 60, 40,
       CANVAS_STYLE_TEXT | CANVAS_STYLE_TEXT_OPAQUE, ClrBlack, 0, ClrSilver,
       &g_sFontCm24, "50%",
       0, 0);

tSliderWidget g_psSliders[] =
{
    SliderStruct(g_psPanels + 7, g_psSliders + 1,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5, 115, 220, 30, 0, 100, 25,
                 (SL_STYLE_FILL | SL_STYLE_BACKG_FILL | SL_STYLE_OUTLINE |
                  SL_STYLE_TEXT | SL_STYLE_BACKG_TEXT),
                 ClrGray, ClrBlack, ClrSilver, ClrWhite, ClrWhite,
                 &g_sFontCm20, "25%", 0, 0, OnSliderChange),
    SliderStruct(g_psPanels + 7, g_psSliders + 2,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5, 155, 220, 25, 0, 100, 25,
                 (SL_STYLE_FILL | SL_STYLE_BACKG_FILL | SL_STYLE_OUTLINE |
                  SL_STYLE_TEXT),
                 ClrWhite, ClrBlueViolet, ClrSilver, ClrBlack, 0,
                 &g_sFontCm18, "Foreground Text Only", 0, 0, OnSliderChange),
    SliderStruct(g_psPanels + 7, g_psSliders + 3,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40, 70, 26, 110, 0, 100, 50,
                 (SL_STYLE_FILL | SL_STYLE_BACKG_FILL | SL_STYLE_VERTICAL |
                  SL_STYLE_OUTLINE | SL_STYLE_LOCKED), ClrDarkGreen,
                  ClrDarkRed, ClrSilver, 0, 0, 0, 0, 0, 0, 0),
    SliderStruct(g_psPanels + 7, g_psSliders + 4,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80, 30, 30, 150, 0, 100, 75,
                 (SL_STYLE_IMG | SL_STYLE_BACKG_IMG | SL_STYLE_VERTICAL |
                 SL_STYLE_OUTLINE), 0, ClrBlack, ClrSilver, 0, 0, 0,
                 0, g_pucGettingHotter28x148, g_pucGettingHotter28x148Mono,
                 OnSliderChange),
    SliderStruct(g_psPanels + 7, g_psSliders + 5,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5, 30, 195, 37, 0, 100, 50,
                 SL_STYLE_IMG | SL_STYLE_BACKG_IMG, 0, 0, 0, 0, 0, 0,
                 0, g_pucGreenSlider195x37, g_pucRedSlider195x37,
                 OnSliderChange),
    SliderStruct(g_psPanels + 7, &g_sSliderValueCanvas,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5, 80, 220, 25, 0, 100, 50,
                 (SL_STYLE_FILL | SL_STYLE_BACKG_FILL | SL_STYLE_TEXT |
                  SL_STYLE_BACKG_TEXT | SL_STYLE_TEXT_OPAQUE |
                  SL_STYLE_BACKG_TEXT_OPAQUE),
                 ClrBlue, ClrYellow, ClrSilver, ClrYellow, ClrBlue,
                 &g_sFontCm18, "Text in both areas", 0, 0,
                 OnSliderChange),
};

#define SLIDER_TEXT_VAL_INDEX   0
#define SLIDER_LOCKED_INDEX     2
#define SLIDER_CANVAS_VAL_INDEX 4

#define NUM_SLIDERS (sizeof(g_psSliders) / sizeof(g_psSliders[0]))

//*****************************************************************************
//
// An array of canvas widgets, one per panel.  Each canvas is filled with
// black, overwriting the contents of the previous panel.
//
//*****************************************************************************
tCanvasWidget g_psPanels[] =
{
    CanvasStruct(0, 0, &g_sIntroduction,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0, 24,
                 320, 166, CANVAS_STYLE_FILL, ClrBlack,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sPrimitives,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0, 24,
                 320, 166, CANVAS_STYLE_FILL, ClrBlack,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sCanvas1,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0, 24, 320,
                 166, CANVAS_STYLE_FILL, ClrBlack,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psCheckBoxes,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0, 24,
                 320, 166, CANVAS_STYLE_FILL, ClrBlack,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sContainer1,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0, 24,
                 320, 166, CANVAS_STYLE_FILL, ClrBlack,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psPushButtons,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0, 24,
                 320, 166, CANVAS_STYLE_FILL, ClrBlack,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psRadioContainers,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0,
                 24, 320, 166, CANVAS_STYLE_FILL, ClrBlack, 0, 0, 0, 0, 0, 0),
    CanvasStruct(0, 0, g_psSliders,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0,
                 24, 320, 166, CANVAS_STYLE_FILL, ClrBlack, 0, 0, 0, 0, 0, 0),
};

//*****************************************************************************
//
// The number of panels.
//
//*****************************************************************************
#define NUM_PANELS              (sizeof(g_psPanels) / sizeof(g_psPanels[0]))

//*****************************************************************************
//
// The names for each of the panels, which is displayed at the bottom of the
// screen.
//
//*****************************************************************************
char *g_pcPanelNames[] =
{
    "     Introduction     ",
    "     Primitives     ",
    "     Canvas     ",
    "     Checkbox     ",
    "     Container     ",
    "     Push Buttons     ",
    "     Radio Buttons     ",
    "     Sliders     ",
    "     S/W Update    "
};

//*****************************************************************************
//
// The buttons and text across the bottom of the screen.
//
//*****************************************************************************
RectangularButton(g_sPrevious, 0,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0, 190,
                  50, 50, PB_STYLE_FILL, ClrBlack, ClrBlack, 0, ClrSilver,
                  &g_sFontCm20, "-", g_pucBlue50x50, g_pucBlue50x50Press, 0, 0,
                  OnPrevious);

Canvas(g_sTitle, 0,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50, 190, 220, 50,
       CANVAS_STYLE_TEXT | CANVAS_STYLE_TEXT_OPAQUE, 0, 0, ClrSilver,
       &g_sFontCm20, 0, 0, 0);

RectangularButton(g_sNext, 0, 0, 0,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270, 190,
                  50, 50, PB_STYLE_IMG | PB_STYLE_TEXT, ClrBlack, ClrBlack, 0,
                  ClrSilver, &g_sFontCm20, "+", g_pucBlue50x50,
                  g_pucBlue50x50Press, 0, 0, OnNext);

//*****************************************************************************
//
// The panel that is currently being displayed.
//
//*****************************************************************************
uint32_t g_ulPanel;

//*****************************************************************************
//
// Handles presses of the previous panel button.
//
//*****************************************************************************
void
OnPrevious(tWidget *pWidget)
{
    //
    // There is nothing to be done if the first panel is already being
    // displayed.
    //
    if(g_ulPanel == 0)
    {
        return;
    }

    //
    // Remove the current panel.
    //
    WidgetRemove((tWidget *)(g_psPanels + g_ulPanel));

    //
    // Decrement the panel index.
    //
    g_ulPanel--;

    //
    // Add and draw the new panel.
    //
    WidgetAdd(WIDGET_ROOT, (tWidget *)(g_psPanels + g_ulPanel));
    WidgetPaint((tWidget *)(g_psPanels + g_ulPanel));

    //
    // Set the title of this panel.
    //
    CanvasTextSet(&g_sTitle, g_pcPanelNames[g_ulPanel]);
    WidgetPaint((tWidget *)&g_sTitle);

    //
    // See if this is the first panel.
    //
    if(g_ulPanel == 0)
    {
        //
        // Clear the previous button from the display since the first panel is
        // being displayed.
        //
        PushButtonImageOff(&g_sPrevious);
        PushButtonTextOff(&g_sPrevious);
        PushButtonFillOn(&g_sPrevious);
        WidgetPaint((tWidget *)&g_sPrevious);
    }

    //
    // See if the previous panel was the last panel.
    //
    if(g_ulPanel == (NUM_PANELS - 2))
    {
        //
        // Display the next button.
        //
        PushButtonImageOn(&g_sNext);
        PushButtonTextOn(&g_sNext);
        PushButtonFillOff(&g_sNext);
        WidgetPaint((tWidget *)&g_sNext);
    }

}

//*****************************************************************************
//
// Handles presses of the next panel button.
//
//*****************************************************************************
void
OnNext(tWidget *pWidget)
{
    //
    // There is nothing to be done if the last panel is already being
    // displayed.
    //
    if(g_ulPanel == (NUM_PANELS - 1))
    {
        return;
    }

    //
    // Remove the current panel.
    //
    WidgetRemove((tWidget *)(g_psPanels + g_ulPanel));

    //
    // Increment the panel index.
    //
    g_ulPanel++;

    //
    // Add and draw the new panel.
    //
    WidgetAdd(WIDGET_ROOT, (tWidget *)(g_psPanels + g_ulPanel));
    WidgetPaint((tWidget *)(g_psPanels + g_ulPanel));

    //
    // Set the title of this panel.
    //
    CanvasTextSet(&g_sTitle, g_pcPanelNames[g_ulPanel]);
    WidgetPaint((tWidget *)&g_sTitle);

    //
    // See if the previous panel was the first panel.
    //
    if(g_ulPanel == 1)
    {
        //
        // Display the previous button.
        //
        PushButtonImageOn(&g_sPrevious);
        PushButtonTextOn(&g_sPrevious);
        PushButtonFillOff(&g_sPrevious);
        WidgetPaint((tWidget *)&g_sPrevious);
    }

    //
    // See if this is the last panel.
    //
    if(g_ulPanel == (NUM_PANELS - 1))
    {
        //
        // Clear the next button from the display since the last panel is being
        // displayed.
        //
        PushButtonImageOff(&g_sNext);
        PushButtonTextOff(&g_sNext);
        PushButtonFillOn(&g_sNext);
        WidgetPaint((tWidget *)&g_sNext);
    }

}

//*****************************************************************************
//
// Handles paint requests for the introduction canvas widget.
//
//*****************************************************************************
void
OnIntroPaint(tWidget *pWidget, tContext *pContext)
{
    //
    // Display the introduction text in the canvas.
    //
    GrContextFontSet(pContext, &g_sFontCm18);
    GrContextForegroundSet(pContext, ClrSilver);
    GrStringDraw(pContext, "This application demonstrates the Stellaris", -1,
                 0, 32, 0);
    GrStringDraw(pContext, "Graphics Library.", -1, 0, 50, 0);
    GrStringDraw(pContext, "Each panel shows a different feature of", -1, 0,
                 74, 0);
    GrStringDraw(pContext, "the graphics library. Widgets on the panels", -1, 0,
                 92, 0);
    GrStringDraw(pContext, "are fully operational; pressing them will", -1, 0,
                 110, 0);
    GrStringDraw(pContext, "result in visible feedback of some kind.", -1, 0,
                 128, 0);
    GrStringDraw(pContext, "Press the + and - buttons at the bottom", -1, 0,
                 146, 0);
    GrStringDraw(pContext, "of the screen to move between the panels.", -1, 0,
                 164, 0);
}

//*****************************************************************************
//
// Handles paint requests for the primitives canvas widget.
//
//*****************************************************************************
void
OnPrimitivePaint(tWidget *pWidget, tContext *pContext)
{
    uint32_t ulIdx;
    tRectangle sRect;

    //
    // Draw a vertical sweep of lines from red to green.
    //
    for(ulIdx = 0; ulIdx <= 8; ulIdx++)
    {
        GrContextForegroundSet(pContext,
                               (((((10 - ulIdx) * 255) / 10) << ClrRedShift) |
                                (((ulIdx * 255) / 10) << ClrGreenShift)));
        GrLineDraw(pContext, 115, 120, 5, 120 - (11 * ulIdx));
    }

    //
    // Draw a horizontal sweep of lines from green to blue.
    //
    for(ulIdx = 1; ulIdx <= 10; ulIdx++)
    {
        GrContextForegroundSet(pContext,
                               (((((10 - ulIdx) * 255) / 10) <<
                                 ClrGreenShift) |
                                (((ulIdx * 255) / 10) << ClrBlueShift)));
        GrLineDraw(pContext, 115, 120, 5 + (ulIdx * 11), 29);
    }

    //
    // Draw a filled circle with an overlapping circle.
    //
    GrContextForegroundSet(pContext, ClrBrown);
    GrCircleFill(pContext, 185, 69, 40);
    GrContextForegroundSet(pContext, ClrSkyBlue);
    GrCircleDraw(pContext, 205, 99, 30);

    //
    // Draw a filled rectangle with an overlapping rectangle.
    //
    GrContextForegroundSet(pContext, ClrSlateGray);
    sRect.i16XMin = 20;
    sRect.i16YMin = 100;
    sRect.i16XMax = 75;
    sRect.i16YMax = 160;
    GrRectFill(pContext, &sRect);
    GrContextForegroundSet(pContext, ClrSlateBlue);
    sRect.i16XMin += 40;
    sRect.i16YMin += 40;
    sRect.i16XMax += 30;
    sRect.i16YMax += 28;
    GrRectDraw(pContext, &sRect);

    //
    // Draw a piece of text in fonts of increasing size.
    //
    GrContextForegroundSet(pContext, ClrSilver);
    GrContextFontSet(pContext, &g_sFontCm14);
    GrStringDraw(pContext, "Strings", -1, 125, 110, 0);
    GrContextFontSet(pContext, &g_sFontCm18);
    GrStringDraw(pContext, "Strings", -1, 145, 124, 0);
    GrContextFontSet(pContext, &g_sFontCm22);
    GrStringDraw(pContext, "Strings", -1, 165, 142, 0);
    GrContextFontSet(pContext, &g_sFontCm24);
    GrStringDraw(pContext, "Strings", -1, 185, 162, 0);

    //
    // Draw an image.
    //
    GrImageDraw(pContext, g_pucLogo, 270, 80);
}

//*****************************************************************************
//
// Handles paint requests for the canvas demonstration widget.
//
//*****************************************************************************
void
OnCanvasPaint(tWidget *pWidget, tContext *pContext)
{
    uint32_t ulIdx;

    //
    // Draw a set of radiating lines.
    //
    GrContextForegroundSet(pContext, ClrGoldenrod);
    for(ulIdx = 50; ulIdx <= 180; ulIdx += 10)
    {
        GrLineDraw(pContext, 210, ulIdx, 310, 230 - ulIdx);
    }

    //
    // Indicate that the contents of this canvas were drawn by the application.
    //
    GrContextFontSet(pContext, &g_sFontCm12);
    GrStringDrawCentered(pContext, "App Drawn", -1, 260, 50, 1);
}

//*****************************************************************************
//
// Handles change notifications for the check box widgets.
//
//*****************************************************************************
void
OnCheckChange(tWidget *pWidget, uint32_t bSelected)
{
    uint32_t ulIdx;

    //
    // Find the index of this check box.
    //
    for(ulIdx = 0; ulIdx < NUM_CHECK_BOXES; ulIdx++)
    {
        if(pWidget == (tWidget *)(g_psCheckBoxes + ulIdx))
        {
            break;
        }
    }

    //
    // Return if the check box could not be found.
    //
    if(ulIdx == NUM_CHECK_BOXES)
    {
        return;
    }

    //
    // Set the matching indicator based on the selected state of the check box.
    //
    CanvasImageSet(g_psCheckBoxIndicators + ulIdx,
                   bSelected ? g_pucLightOn : g_pucLightOff);
    WidgetPaint((tWidget *)(g_psCheckBoxIndicators + ulIdx));

}

//*****************************************************************************
//
// Handles press notifications for the push button widgets.
//
//*****************************************************************************
void
OnButtonPress(tWidget *pWidget)
{
    uint32_t ulIdx;

    //
    // Find the index of this push button.
    //
    for(ulIdx = 0; ulIdx < NUM_PUSH_BUTTONS; ulIdx++)
    {
        if(pWidget == (tWidget *)(g_psPushButtons + ulIdx))
        {
            break;
        }
    }

    //
    // Return if the push button could not be found.
    //
    if(ulIdx == NUM_PUSH_BUTTONS)
    {
        return;
    }

    //
    // Toggle the state of this push button indicator.
    //
    g_ulButtonState ^= 1 << ulIdx;

    //
    // Set the matching indicator based on the selected state of the check box.
    //
    CanvasImageSet(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ulIdx,
                   (g_ulButtonState & (1 << ulIdx)) ? g_pucLightOn :
                   g_pucLightOff);
    WidgetPaint((tWidget *)(g_psPushButtonIndicators + ulIdx));

}

//*****************************************************************************
//
// Handles notifications from the slider controls.
//
//*****************************************************************************
void
OnSliderChange(tWidget *pWidget, int32_t lValue)
{
    static char pcCanvasText[5];
    static char pcSliderText[5];

    //
    // Is this the widget whose value we mirror in the canvas widget and the
    // locked slider?
    //
    if(pWidget == (tWidget *)&g_psSliders[SLIDER_CANVAS_VAL_INDEX])
    {
        //
        // Yes - update the canvas to show the slider value.
        //
        usprintf(pcCanvasText, "%3d%%", lValue);
        CanvasTextSet(&g_sSliderValueCanvas, pcCanvasText);
        WidgetPaint((tWidget *)&g_sSliderValueCanvas);

        //
        // Also update the value of the locked slider to reflect this one.
        //
        SliderValueSet(&g_psSliders[SLIDER_LOCKED_INDEX], lValue);
        WidgetPaint((tWidget *)&g_psSliders[SLIDER_LOCKED_INDEX]);
    }

    if(pWidget == (tWidget *)&g_psSliders[SLIDER_TEXT_VAL_INDEX])
    {
        //
        // Yes - update the canvas to show the slider value.
        //
        usprintf(pcSliderText, "%3d%%", lValue);
        SliderTextSet(&g_psSliders[SLIDER_TEXT_VAL_INDEX], pcSliderText);
        WidgetPaint((tWidget *)&g_psSliders[SLIDER_TEXT_VAL_INDEX]);
    }
}

//*****************************************************************************
//
// Handles change notifications for the radio button widgets.
//
//*****************************************************************************
void
OnRadioChange(tWidget *pWidget, uint32_t bSelected)
{
    uint32_t ulIdx;

    //
    // Find the index of this radio button in the first group.
    //
    for(ulIdx = 0; ulIdx < NUM_RADIO1_BUTTONS; ulIdx++)
    {
        if(pWidget == (tWidget *)(g_psRadioButtons1 + ulIdx))
        {
            break;
        }
    }

    //
    // See if the radio button was found.
    //
    if(ulIdx == NUM_RADIO1_BUTTONS)
    {
        //
        // Find the index of this radio button in the second group.
        //
        for(ulIdx = 0; ulIdx < NUM_RADIO2_BUTTONS; ulIdx++)
        {
            if(pWidget == (tWidget *)(g_psRadioButtons2 + ulIdx))
            {
                break;
            }
        }

        //
        // Return if the radio button could not be found.
        //
        if(ulIdx == NUM_RADIO2_BUTTONS)
        {
            return;
        }

        //
        // Sind the radio button is in the second group, offset the index to
        // the indica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second group.
        //
        ulIdx += NUM_RADIO1_BUTTONS;
    }

    //
    // Set the matching indicator based on the selected state of the radio
    // button.
    //
    CanvasImageSet(g_psRadioButtonIndicators + ulIdx,
                   bSelected ? g_pucLightOn : g_pucLightOff);
    WidgetPaint((tWidget *)(g_psRadioButtonIndicators + ulIdx));

}

#endif

//*****************************************************************************
// Handles paint requests for the Message Board canvas widget.
//*****************************************************************************
void OnDisplayBoardPaint(tWidget *pWidget, tContext *pContext)
{
    GrContextFontSet(pContext, &g_sFontCm18);
    GrContextForegroundSet(pContext, ClrSilver);
    GrStringDraw(pContext, strBuf, -1,
                 0, 32, 0);
    GrStringDraw(pContext, "Graphics Library.", -1, 0, 50, 0);
    GrStringDraw(pContext, "Each panel shows a different feature of", -1, 0,
                 74, 0);
    GrStringDraw(pContext, "the graphics library. Widgets on the panels", -1, 0,
                 92, 0);
    GrStringDraw(pContext, "are fully operational; pressing them will", -1, 0,
                 110, 0);
    GrStringDraw(pContext, "result in visible feedback of some kind.", -1, 0,
                 128, 0);
    GrStringDraw(pContext, "Press the + and - buttons at the bottom", -1, 0,
                 146, 0);
    GrStringDraw(pContext, "of the screen to move between the panels.", -1, 0,
                 164, 0);
    WidgetPaint(WIDGET_ROOT);
}

void OnButtonPress(tWidget *psWidget)
{
        static uint32_t flag = 0 ;

        if ( flag == 0 )
        {
                flag = 1;
            sprintf ( strBuf, "T:%3d C[H:%d][L:%d]",ui32TempValueC,ui32TempValueCMax,ui32TempValueCMin);
        } else
        {
                flag = 0;
            sprintf ( strBuf, "T:%3d F[H:%d][L:%d]",ui32TempValueF,ui32TempValueFMax,ui32TempValueFMin);
        }
    PushButtonTextSet(&g_sPushBtn, strBuf);
}

void Timer0IntHandler(void)
{
        static uint32_t counter = 0;
        // Clear the timer interrupt
        TimerIntClear(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g_ui32TickCount++;

    counter++;
    if (counter > 200 )
    {        counter = 0;
        // WidgetPaint(WIDGET_ROOT);
    }

#if 0
        // Read the current state of the GPIO pin and
        // write back the opposite state
        if(GPIOPinRead(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0);
        }
        else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GPIO_PIN_2, 4);
        }
#endif
}

//*****************************************************************************
//
// A simple demonstration of the features of the Stellaris Graphics Library.
//
//*****************************************************************************
int
main(void)
{
    tContext sContext;
    uint_fast16_t ui16ItemCount = 0;
        uint32_t ui32Period;
        uint32_t ui32LastTickCount;

        uint32_t ui32ADC0Value[4];
        volatile uint32_t ui32TempAvg;

    FPUEnable();
    FPULazyStackingEnable();

    // Set the clock to 40Mhz derived from the PLL and the external oscillator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XTAL_16MHZ | SYSCTL_OSC_MAIN);

    // setup timer 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0);
           TimerConfigure(TIMER0_BASE, TIMER_CFG_PERIODIC);
           ui32Period = (SysCtlClockGet() / 100) / 2;
           TimerLoadSet(TIMER0_BASE, TIMER_A, ui32Period -1);
           IntEnable(INT_TIMER0A);
           TimerIntEnable(TIMER0_BASE, TIMER_TIMA_TIMEOUT);
           IntMasterEnable();

           TimerEnable(TIMER0_BASE, TIMER_A);

           // setup ADC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0);
        ADCSequenceConfigure(ADC0_BASE, 1, ADC_TRIGGER_PROCESSOR, 0);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1, 0, ADC_CTL_TS);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1, 1, ADC_CTL_TS);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1, 2, ADC_CTL_TS);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0_BASE, 1, 3, ADC_CTL_TS|ADC_CTL_IE|ADC_CTL_END);
        ADCSequenceEnable(ADC0_BASE, 1);

    Kentec320x240x16_SSD2119Init();    // Initialize the display driver.
    GrContextInit(&sContext, &g_sKentec320x240x16_SSD2119);    // Initialize the graphics context.

#ifdef BANNER
    // Fill the top 24 rows of the screen with blue to create the banner.
    sRect.i16XMin = 0;
    sRect.i16YMin = 0;
    sRect.i16XMax = GrContextDpyWidthGet(&sContext) - 1;
    sRect.i16YMax = 23;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DarkGoldenrod);
    GrRectFill(&sContext, &sRect);

    // Put a white box around the banner.
    GrContextForegroundSet(&sContext, ClrWhite);
    GrRectDraw(&sContext, &sRect);
    GrContextFontSet(&sContext, &g_sFontCm20);
    GrStringDrawCentered(&sContext, "grlib demo", -1,  GrContextDpyWidthGet(&sContext) / 2, 8, 0);
#endif

    // Configure and enable uDMA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DMA);
    SysCtlDelay(10);
    uDMAControlBaseSet(&sDMAControlTable[0]);
    uDMAEnable();

    // Initialize the touch screen driver and have it route its messages to the
    // widget tree.
    TouchScreenInit();
    TouchScreenCallbackSet(WidgetPointerMessage);

    //
    GrOffScreen4BPPInit(&g_sOffscreenDisplay, g_pui8OffscreenBuf, SCOPE_SCREEN_WIDTH, SCOPE_SCREEN_HIGHT);
    GrOffScreen4BPPPaletteSet(&g_sOffscreenDisplay, g_pui32Palette, 0, NUM_PALETTE_ENTRIES);

    g_sSeries0.pvData = g_i8SeriesData0;
    g_sSeries1.pvData = g_i8SeriesData1;

    StripChartSeriesAdd(&g_sStripChart, &g_sSeries0);
    StripChartSeriesAdd(&g_sStripChart, &g_sSeries1);

    WidgetAdd(WIDGET_ROOT, &g_sStripChart.sBase);
    WidgetAdd(WIDGET_ROOT, (tWidget *)&g_sBackground);

    WidgetPaint(WIDGET_ROOT);

    while(1)
    {
        float fElapsedTime;
        float fRadians;
        float fSine;

        //
        // Wait for the next timer tick.
        //
        while(ui32LastTickCount == g_ui32TickCount)
        {
        }
        ui32LastTickCount = g_ui32TickCount;

            ADCIntClear(ADC0_BASE, 1);
            ADCProcessorTrigger(ADC0_BASE, 1);

            while(!ADCIntStatus(ADC0_BASE, 1, false))
            {
            }

            ADCSequenceDataGet(ADC0_BASE, 1, ui32ADC0Value);
            ui32TempAvg = (ui32ADC0Value[0] + ui32ADC0Value[1] + ui32ADC0Value[2] + ui32ADC0Value[3] + 2)/4;
            ui32TempValueC = (1475 - ((2475 * ui32TempAvg)) / 4096)/10;
            ui32TempValueF = ((ui32TempValueC * 9) + 160) / 5;

            if (ui32TempValueC>ui32TempValueCMax)
                    ui32TempValueCMax = ui32TempValueC;
            if (ui32TempValueC<ui32TempValueCMin)
                    ui32TempValueCMin = ui32TempValueC;

            if (ui32TempValueF>ui32TempValueFMax)
                    ui32TempValueFMax = ui32TempValueF;
            if (ui32TempValueF<ui32TempValueFMin)
                    ui32TempValueFMin = ui32TempValueF;

            // Preparing to add a new data point to the strip chart ...
        // If the number count of items in the strip chart has reached the
        // maximum value, then the data points need to "slide down" in the
        // buffer so new data can be added at the end.
        //
        if(ui16ItemCount == SERIES_LENGTH)
        {
            memmove(&g_i8SeriesData0[0], &g_i8SeriesData0[1], SERIES_LENGTH - 1);
            memmove(&g_i8SeriesData1[0], &g_i8SeriesData1[1], SERIES_LENGTH - 1);
        }

        //
        // Otherwise, the series data buffer is less than full so just
        // increment the count of data points.
        //
        else
        {
            //
            // Increment the number of items that have been added to the strip
            // chart series data buffer.
            //
            ui16ItemCount++;

            //
            // Since the count of data items has changed, it must be updated in
            // the data series.
            //
            g_sSeries0.ui16NumItems = ui16ItemCount;
            g_sSeries1.ui16NumItems = ui16ItemCount;
        }

        //
        // Compute the elapsed time in decimal seconds, in floating point
        // format.
        //
        fElapsedTime = (float)g_ui32TickCount * FSECONDS_PER_TICK;

        //
        // Convert the time to radians.
        //
        fRadians = fElapsedTime * 2.0 * M_PI;

        //
        // Adjust the period of the wave.  This will give us a wave period
        // of 4 seconds, or 0.25 Hz.  This number was chosen arbitrarily to
        // provide a nice looking wave on the display.
        //
        fRadians /= 4.0;

        //
        // Compute the sine.  Multiply by 0.5 to reduce the amplitude.
        //
        fSine = sinf(fRadians) * 0.5;

        //
        // Finally, save the sine value into the last location in the series
        // data point buffer.  Convert the sine amplitude to display pixels.
        // (Amplitude 1 = 32 pixels)
        //
        //g_i8SeriesData[ui16ItemCount - 1] = (int8_t)(fSine * SCOPE_SCREEN_HIGHT/2.0);
        g_i8SeriesData0[ui16ItemCount - 1] = (int8_t)( ui32TempValueC * SCOPE_SCREEN_HIGHT / 100 );
        g_i8SeriesData1[ui16ItemCount - 1] = (int8_t)( ui32TempValueF * SCOPE_SCREEN_HIGHT / 100 );

        //
        // Now that a new data point has been added to the series, advance
        // the strip chart.
        //
        StripChartAdvance(&g_sStripChart, 1);

        //
        // Request a repaint and run the widget processing queue.
        //
        //WidgetPaint(WIDGET_ROOT);
        StripChartPaint(&g_sStripChart.sBase);
        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
    }
}

  1206.

网友:
重新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