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时.db格式网表的生成问题,求教!

楼主(2012-09-27):
一个顶层设计中包括很多个PIN,和一个主模块;现在我想先综合这个主模块,然后再综合顶层,即用自底向上的综合方法;我只知道综合顶层时,对已经综合模块的调用是在link库中添加已综合模块的.db格式的网表,可现在DC的很多版本中都不支持.db格式网表文件的输出!所以,很想知道,还可以用什么方法在综合顶层时实现对已综合模块的调用呢?希望有经验的大侠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可以用read命令读入已综合模块的.ddc格式的网表(不过一定要先读入该网表,再读顶层),也可以在连接库中加该网表。

网友A(2022-03-18):
write -hierarchy -ouput /$path/$filename.db

网友(2024-07-08):
引用 网友A:
write -hierarchy -ouput /$path/$filename.db

这样是不行的,format默认是ddc格式,这里导出的db文件实际上就是ddc文件,只不过都是加密的

网友:
学习了,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