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后端基础]关于pin,port,terminal,shape,net,text的都指什么?

楼主(2012-09-27):
各位大神,求助。今天在考虑这些对象关系的时候被绕进去了。请各位神简单明了的指导一下。

比如
logical概念上的都有哪些?
physical概念上的有哪些?
他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是什么?
我在ICC里能点选的是什么类型的?好比我可以点中一个pin,这个pin是对应谁的?
如果在说pin的shape?ner的shape?的时候,这个时候的pin是logical的还是physical?
因为真被绕进去了,所以提出的问题可能比较凌乱。

pin:
port:
terminal:
shape:
net:
text:

谢谢各位了。T。T

网友:
pin:  模块的引脚
port   芯片的PAD
net    线
text    LABEL

还不知道   shape  指的是什么?

网友:
Port是一个纯逻辑上的概念,当你想把它对应到physical上来的时候,就要定义terminal。terminal是物理上的port的,包含位置信息。

pin个人理解也是一个逻辑上的信息,当你手动的画出一个pin的时候,它就包含了物理信息,也就是shape。shape是指你pin的形状坐标。

text应该不算逻辑也不算物理信息,它就是一个标注,不清楚改怎么形容。

net本身是一个逻辑信息,指的就是一个连接关系,但是你版图上画出来,就有了物理上的shape信息了。

网友:
你可以在icc图形界面 选择单独开关这些对象试试

网友(2017-01-17):
pin好理解,也可以在图形界面中打开Pin来看,就是一些模块的pin脚,接口,连接电源网络的,但是port不太清楚,求帮助

网友(2022-07-22):
openaccess(OA)的代码中也有oaShape,那里面说的是,shape和route是 chip layout中所有可制造的几何形状,route是wire的中点到点的连接。shape是chip layout的概念,应该是logical的

网友(2024-04-18):
shape应该是net(logical连接关系)在physical上的一段段的几何形状。

网友(2024-07-03):
个人理解shape说的就是layout中实现的金属,net实现通过shape,base layer器件引到金属层出pin也是pin shape;text就是GDS反标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