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UVM中如何给reserved寄存器写对应的register model?

楼主(2012-09-27):
各位:
     终于实际使用UVM了。不过我遇到一个问题,给设计中的寄存器写对应的register model的时候,遇到好多reserved位,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操作?
     比如,有个32位的寄存器ctrl_reg,它的[0]与[8]分别给bypass与demo_en,其余位都是reserved,这种情况该如何建立register model模型呢?

网友(2013-10-02):
查阅UVM1.1应用指南及源代码分析的130页第二段

网友:
reserved直接只读RO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