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米长,面积是1平方毫米的铜导线,寄生电感多大?

楼主(2012-09-27):
求助:2米长,面积是1平方毫米的铜导线,寄生电感多大?

网友:
2m???估算的寄生都不太准了

网友:
2mm or 2cm?
2m ?

楼主:
回复 网友A:

    2米长
横截面积是1平方毫米

网友:
楼主查一查“信号完整性”之类的书,有专门的表。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与绕成什么形状也有关系
直的就按照公式算

网友:
2米也太长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的按照什么公式算?

网友:
这个东东哪里用啊?这么长

网友:
回复 楼主:

   2m长的直导线?是用在集成电路里的?还是外面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面的导线

网友:
这么长的导线会形成磁场,体积很小的芯片就落在范围之内,普通估计可能不准吧

网友:
实用无线电设计 里面有这个公式

网友(2017-02-04):
导线周围有没有其他导体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网友:
得连成回路才行吧?直的就真是天线了